求祝九鹰260改blheli无刷

楼主(2012-05-29):
先发个图

一开始电调信号线用的电机输出端,线性不好油门到40+%才启动过60%就100%,后来猜测他边上那个三脚的(写着n82T)应该是mos管就从他的接入端取信号,也不知道那个是接入端就挨个试,最后蓝圈的那端有反应,油门10%电机启动,油门20%电机开始转,但是转10几秒钟就停,有高人帮忙分析下哪个位置取信号才能完美线性。

以前看隐形人的帖子说把红圈哪个电容换成1-5k电阻就可以电机端取信号,鉴于我那个5mm直径的烙铁头,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焊那个贴片是在有难度,我焊了几个贴片发光二级管一次也没成功过。

网友:
板子上试试直接从MCU取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u那个脚是主电机信号啊?电子盲啊!

网友:
折腾,锤子机有必要改无刷?

楼主:
就是为了折腾吗!哈哈,改完了再改911,嘎嘎

网友B:
不如买九鹰125电机试试,功率肯定大些,我们在群里还聊过这个,改个暴力911,不过暂时没人试过,不晓得行不行,我的911也送人了

网友:
六通机才折腾有意思

楼主:
911今天折腾报废了,主板都焊漏了,就不上图了,继续折腾260,整坏了上个minicp继续折腾

网友:
楼主改无刷用的什么电机?不改主体的情况下,能够装下?

网友:
不知道91'上双无刷是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买九鹰125电机试试,功率肯定大些,我们在群里还聊过这个,改个暴力911,不过暂时没人试过,不晓得行不行,我的911也送人了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125的电机跟260没啥区别,就前端的铜齿不一样,电机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