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ds ebar无副翼系统指教。。

楼主(2012-05-29):
kds  ebar无副翼系统配斜盘舵机610三个。。油门DS1210.。锁尾9254可以吗。。或者锁尾DS650.。。求高手指教哪个好。。。或给个性价比高又好的配置。。用在50油机上

网友:
等收楼主ebar  呵呵。。。。不想折腾了出我哦。。。电配这样没有问题的。油门要是有定速的话应该选择速度高点的舵机。力量是其次的。

楼主:
出是不会出了………就是想问下好换

网友:
尾舵650我用在550上    夠用

楼主:
50级油机上应该也够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50级油机上应该也够的吧

夠用了

楼主:
就是价格有点点高了。。。二手的又不想要。。只能咬咬牙了。。。哎。。。完全就是玩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