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了,Y轴用力推拉,变形有10丝以上,求解

楼主(2012-05-29):
钢板为20mm厚的,丝杆新的2005. 方轨THK25的,现在用手使劲推拉平台,变形有10几个丝。头大中,求帮助。

网友:
又一个精品啊

网友A:
机机不错漂亮,怀疑Y轴丝杠螺母座太长引起的这么大的位移,还有测试时丝杠要锁紧哦。我就猜的

网友:
感觉Y轴丝杆离下平面有点远了,容易引起变形。

网友:
好大的机机

楼主:
Y丝杆离中托板70mm,主要是为了86电机的安装

网友B:
机器漂亮,如果是顺着导轨方向变形10丝的话是这里的问题,螺母座支撑板太长,弹性变形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漂亮,如果是顺着导轨方向变形10丝的话是这里的问题,螺母座支撑板太长,弹性变形引起1

楼上正解。。把螺母座支撑板改用50*50*90的45#钢做,保证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14楼正解,概念是机台用”板”,连接用”块”概念,结构强些!

楼主:
谨遵楼上几位老大的教诲,马上改成50*50的

网友: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是设计上的缘故!因为大家都在追求用相同长的线规能有更长的加工范围的结果!说白了就是两个线规滑块距离近了!线规伸出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漂亮,如果是顺着导轨方向变形10丝的话是这里的问题,螺母座支撑板太长,弹性变形引起1
同意

网友:
漂亮的机机呀,如楼上所示,那个长JB做个加强筋应该就没题了,就是加块小三角形铁块

网友C:
回复 楼主:

Y轴的螺母支架也太单薄了,变形肯定是在这里。

网友:
做得不错,再紧凑点就好了,强度可以提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Y轴的螺母支架也太单薄了,变形肯定是在这里。

螺母支架也是20mm的钢板

网友:
要修改下20mm钢板的方向。

网友D:
不排除是导轨的问题 如果垂直导轨方向推的时候有奸细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机不错漂亮,怀疑Y轴丝杠螺母座太长引起的这么大的位移,还有测试时丝杠要锁紧哦。我就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得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Y轴的螺母支架也太单薄了,变形肯定是在这里。

丝杠螺母离平台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丝杠螺母离平台太远了。

加宽加厚连接板有没有作用?设计如此很难把距离拉近了

网友:
我觉得丝杆离线轨还得拉近点,如果电机不好装可以用同步轮,要不将来这也是个隐患。还有就是你先推一下你的丝杠,如果丝杠动,传到Y轴上将放大几倍

网友G:
虽然我不会用软件计算机子的受力情况,但是感觉楼主这个机子中设计上是失败的,丝杠选用上也不对,至少上磨制C5的,轧制的不是用在这里的。没有技术的玩家最好不要自己设计机械,从成品中挑一个自己满意的机子进行仿制是最合理的,否则到头来就会对不起自己的心血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虽然我不会用软件计算机子的受力情况,但是感觉楼主这个机子中设计上是失败的,丝杠选用上也不对,至少上磨制C5的,轧制的不是用在这里的。没有技术的玩家最好不要自己设计机械,从成品中挑一个自己满意的机子进行仿 ...

大哥,我很奇怪你是如何看出来丝杆是轧制的?我上千块一根买回来的TBI 的磨制丝杆怎么会变成轧制的了。上面几位老大的建议都很中肯,我也虚心接受,确实是丝杆离托板太远了。但您的论调有点可笑。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排除是导轨的问题 如果垂直导轨方向推的时候有奸细的话
天杀的奸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天杀的奸细

网友:
楼上喝多了?

网友I:
我的看法是,,

结构尽量要紧凑。。丝杆尽量里工作面足够近。。支撑段尽量宽。

这些都是为了:减少杠杆效应!!!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哥,我很奇怪你是如何看出来丝杆是轧制的?我上千块一根买回来的TBI 的磨制丝杆怎么会变成轧制的了。上面几位老大的建议都很中肯,我也虚心接受,确实是丝杆离托板太远了。但您的论调有点可笑。

不好意思,看错了。
不过,我很奇怪,你花大气力整这些钢板,为什么不弄个整体机架?都用这么好的料了。我觉的你的机子的Z轴导轨间距不够大,底座不够牢固,中间的;连接板是鸡肋,市场上的一些加工中心好像都不是像你那样的结构哦?人家肯定是经过计算和实践的。
别的没有什么意思,就怕最后不是做小铣,变雕了。可惜了。

网友J:
分別用表打丝杠端头 轴承座和工作台看看  轴承座有点单薄 但也不排除丝杠窜动和轴承座间隙 慢慢调 头大是没用的

网友:
基本功还要加强,希望能大踏步改进滑台中丝母远离滑动工作平台的构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分別用表打丝杠端头 轴承座和工作台看看  轴承座有点单薄 但也不排除丝杠窜动和轴承座间隙 慢慢调 头大是没用的

丝杆座是标准的BK15和BF15.谢谢您的建议我再调调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分別用表打丝杠端头 轴承座和工作台看看  轴承座有点单薄 但也不排除丝杠窜动和轴承座间隙 慢慢调 头大是没用的

丝杆座是标准的BK15和BF15,谢谢您的建议,我再调调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看法是,,

结构尽量要紧凑。。丝杆尽量里工作面足够近。。支撑段尽量宽。

这些都是为了:减少杠杆效应!!!

这个可能就是主要原因,用表打工作台的平面度,误差只有2丝,即使我用手大力压下也没有变化。谢谢您的数次指导。我再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看错了。
不过,我很奇怪,你花大气力整这些钢板,为什么不弄个整体机架?都用这么好的料了。我觉的你的机子的Z轴导轨间距不够大,底座不够牢固,中间的;连接板是鸡肋,市场上的一些加工中心好像都不是 ...

谢谢您,立柱上导轨的间距110mm,针对这个机器只能做这么宽了,我先试试看吧。不行再想办法改。连接板确实是个败笔,但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连接了,您有好的方案能帮帮我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丝杆看造型确实很像轧制的,磨制的好像螺纹之间没有一条细缝的哦!我也是猜的,也许我才疏学浅

是的,螺纹脊背上有一条细缝。丝杆是从朋友那订购的,不应该骗我的。

网友:
有细缝就是压制的,有磨的话也只是压完磨了外圆,对精度没帮助,

网友:
把丝杠座垫的铁块取了行不行,看你结构线轨长度,好象在行程上不影响86步进得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螺纹脊背上有一条细缝。丝杆是从朋友那订购的,不应该骗我的。

可以很肯定的说,你被骗了。
铣床主要是横向受力,所以Z轴导轨一定要宽,看你的机子要150mm以上才有力。中间连接板在X方向要加大,大于Y轴导轨宽度。底座我就不说了,反正和拖板及Z轴连接的越坚实越好。我上次就做了个像你一样结构的线规十字拖板,也像你一样光想着大行程,结果加工时震刀了,一星期白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螺纹脊背上有一条细缝。丝杆是从朋友那订购的,不应该骗我的。

这个。。。我见过非常多磨制的,外圆都是光滑发亮的,没有细缝。。

只有轧制的因为工艺的原因,有细缝

网友:
磨制的滚珠丝杆的确没有见过有细缝的。

网友:
你的z轴导轨完全可以装在边缘嘛,当然两边要铣低个2mm左右作限位。Y轴导轨下垫个20×40的方钢,这样就可以有空间安装丝杠了,X轴建议反装,导轨不动,滑块动,你这样滑块的螺丝不好拧和稳定性不佳。底座和立柱要封闭加肋板。

网友:
磨制的细缝中螺纹低部中间的,作用好像是存垃圾和润滑油的?TBI丝杠?丽水的丝杠都说是TBI的,不过配的螺母就实在是太差了,有些里面的滚到根本就没有磨,好像是直接车出来或者铣出来的!

网友:
Y轴丝杆极有可能是轧制的,因为加工工艺,会留有一条缝。磨制的我没见过有缝的,轧制的我没见过没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