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固定翼需要多少通道?

楼主(2012-05-29):
10通够了吗?
机型是二战比较著名的型号和现代战斗机。

网友A:
报告上将:
固定翼飞机的飞行舵面大部份情况下,四通道就足够了。
然后根据实际需要:
拉烟
起降架收放
坐仓盖开合
灯光
刹车
襟翼
十通道差不多了。

网友:
看你仿什么功能了

网友:
 你当这里是CF啊  上将还问这问题?

网友B:
楼主的上将是怎么得来的?果然应了一朋友那句话,论坛里发言多的不一定懂飞机,更不一定有飞机

网友:
十通道绝对够了 有的还可以设置混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上将是怎么得来的?果然应了一朋友那句话,论坛里发言多的不一定懂飞机,更不一定有飞机

就是不懂才要发言问啊。
就是没有才要买,要买才会问啊。
我以前都是泡电直板块的。

网友:
仿真的无非多个襟翼、起落架、拉烟、投弹之类的,6通以上的控就可以

网友:
这得看机型和仿得有多真吧,像F4U的话,光主翼上的舵面就需要6个通道,再加上升降1个,方向1个,油门1个,起落架1个,已然有10个了,再要什么舱门开合,拉烟,灯光,刹车。。。如果一个舵面不只用1个舵机的话,还会更多,当然这是不考虑用Y线的情况~也是所有通道都可以自定义,功能最全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告上将:
固定翼飞机的飞行舵面大部份情况下,四通道就足够了。
然后根据实际需要:
拉烟
起降架收放
坐仓盖开合
灯光
刹车
襟翼
十通道差不多了。

报告上尉
油门1个   副翼Y线就是一个  混控就是2个  襟翼2个  起落架1个 升降1个    双升降是2个  方向1个
像真机   多     起落架收放 和襟翼:loveliness:
汽油3D机 多  双升降  风门(远程熄火开关) 拉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