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换过ds520的电机,来教教我

楼主(2012-05-29):
谁换过ds520的
电机
,来教教我

网友A:
用烙铁,
PS:沙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电烙铁把电机和主板分开吗?
那等一下电机也是卡在塑料壳上

网友B:
用烙铁先把电位器三个脚从电路板上焊下,然后再从电路板上焊下电机。

网友A:
不好意思先没说清楚,LS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