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滚珠丝杠不能自锁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05-29):
RT,字符字符字符。

网友A:
我开机的时候就自锁了,关机后就会往下出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机的时候就自锁了,关机后就会往下出溜。
那其实就是没自锁喽?

网友:
加配重,气撑什么的

网友:
装刹车,断电制动,叶工TB有一个在卖的

网友B:
上次不记得那里看到的了,加继电器,没电的时候让步进电机短路有扭力。

网友:
对 加短路 制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不记得那里看到的了,加继电器,没电的时候让步进电机短路有扭力。

很好,想不到还可以这样,但电机短路那力够不够让Z轴停下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想不到还可以这样,但电机短路那力够不够让Z轴停下来呢?
我试过,以前是顺滑的溜下去,短接是一顿一顿的溜下去。后来拉一弹簧了事

楼主:
可不可以把Z轴滚珠丝杠直接换成梯形普通丝杠。

网友:
看来滚珠丝杠真的滑的,我的梯形普通丝杠要用力才能转动呢

网友:
换小罗距丝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不记得那里看到的了,加继电器,没电的时候让步进电机短路有扭力。
 利用常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不记得那里看到的了,加继电器,没电的时候让步进电机短路有扭力。
 利用继电器常闭触点

网友:
找一弹簧拉一下就行了

网友:
加一个刹车 断电抱死

网友:
微型停电刹车器 电磁刹车器,断电刹车器 24VDC/2.5-4.0N.M

1、工作方式:直接安装在旋转轴的轴端,刹车通电时方可正常运行,一旦断电可瞬时间产生一制动力矩,使旋转运动立即停止;
2、刹车及时,制动力矩大,安全可靠,低噪音;
3、外置手动释放,可在断电时人工消除制动力矩;
4、最适合应用在刹车电机等场合.

其实自己就能做   找一个电磁锁和一个自行车刹车可以自己diy

网友:
日本三木24v断电制动通电刹车离合器5W/电磁刹车离合器内径8MM  tb才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