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45改无刷

楼主(2012-05-29):
由于是新手!正在练手!但原电机今天挂了!哪位大侠能提供下改无刷的方案!谢谢!有淘宝网址更好!再次谢谢!

网友:
还了要换电池 麻烦 不如再买个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美嘉欣的配件有点贵!有没有可以替代的电机!谢谢!飞轮059的可以用吗?

网友:
FX059是180电机,F45是370电机,不是一个级别。370电机TB价只要几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美嘉欣的配件有点贵!有没有可以替代的电机!谢谢!飞轮059的可以用吗?

美嘉欣改无刷 要用4000kv左右的吧?

而F059 2000以上点就可以了

主要齿轮比 FX059 跟F45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嘉欣改无刷 要用4000kv左右的吧?

而F059 2000以上点就可以了

主要齿轮比 FX059 跟F45差很多

400克的机子,2S力度够呛,2S适合300克以内或250那种机子,选用3S,大把马达可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改了4000KV的 MJX 要用3S电池才行···

网友:
内容我都已经改好了,但是还在调整电池放的地方,调节重心,有高手支个招没

网友:
入了F45,四个主电机一个接一个迅速挂掉,电机负担太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有“有刷/无刷转换电路板”卖,改装起来相对会便捷些。可现在估计找不到那东西了……
即便能找到,那价格估计会吓死人!
也或,采取换控、换接收机、换陀螺仪的方法能改装成功……

网友(2012-06-30):
还好,F45的板子上是有油门插针的,好改无刷。F45这个机子买回来非改无刷不可,有刷370只适合004一代、CUPID V3这样的轻机子。就是不知F45的电子设备质量可不可靠了。

网友C:
F45重量接近500克,太笨重了,就算改无刷用2208或B2030都比较勉强,至少要2212或B2040这级别才合适。这么重锁尾也不好处理,CN12直驱也不够用,CN12+减速组估计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F45重量接近500克,太笨重了,就算改无刷用2208或B2030都比较勉强,至少要2212或B2040这级别才合适。这么重锁尾也不好处理,CN12直驱也不够用,CN12+减速组估计还行。

入门机搞这么重就说明是个失败的设计,直接扔了还改无刷

网友D:
这个机子这点上不是很失败,更失败的是它的接收板设计和安装位置设计,太鸡肋了。
至于机子总体性能,在四通锤子机里可以打85分。。

网友E:
F45有望减重至300克,与BEE2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这点上不是很失败,更失败的是它的接收板设计和安装位置设计,太鸡肋了。
至于机子总体性能,在四通锤子机里可以打85分。。

同意刚炸了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E:
F45有望减重至300克,与BEE2一样。

F45尺寸与KING3相近,却还要比KING3重了将近100克!有点兴趣了解要如何才能减重180克?

网友:
刚入了这个机,初步看了看:到处都重,重不在一处两处,还真不好减!另搞个轻机身吧:这个机的主轴和ESKY CT的差不多粗,而CT用的也是BEE2这种整体机架,航天虹官网买14一个,尾杆可改用碳杆(如淘不到就用鱼杆),其它照用F45原来的。这样花费不大,但工程较大,等同于重装。

网友F:
它的机身就是抄ESKY KING3 碳纤版的拉,单却是锤子机,不是副翼机,其实这些都是澄海的玩具厂才走的这种思路,现在澄海的玩具厂普遍都进入四通锤子机时代,但还没掌握副翼机的结构和技术,抄的航模的机身,做的却是玩具一样的旋转头,不上不下,不伦不类的

网友:
也想给F45来个主无刷。可2040电机有70g重,还不包括电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它的机身就是抄ESKY KING3 碳纤版的拉,单却是锤子机,不是副翼机,其实这些都是澄海的玩具厂才走的这种思路,现在澄海的玩具厂普遍都进入四通锤子机时代,但还没掌握副翼机的结构和技术,抄的航模的机身,做的却是玩 ...
OK!就用KING3的碳侧板来替换这个机的金属侧板,可能就这里重。
副翼机不好上手的,难以在普通人群中普及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OK!就用KING3的碳侧板来替换这个机的金属侧板,可能就这里重。
副翼机不好上手的,难以在普通人群中普及的啦!

成本不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OK!就用KING3的碳侧板来替换这个机的金属侧板,可能就这里重。
副翼机不好上手的,难以在普通人群中普及的啦!

四通锤子机纯粹的贝尔旋转头结构,注定锤子机飞行稳容易上手,小舵量灵敏,但锤子机因为没有希拉结构,故大动作就不行,所以在外面是不抗风的
E004纯粹的希拉旋转头结构,小舵量迟钝,靠希拉翼来拉动桨的攻角变化,大动作灵敏,但不易上手,但上手后飞其他飞机就容易,在外面抗风
六通现在基本都是希拉贝尔混合旋转头结构,弥补上述两种旋转头不足,灵敏和稳定完美统一

网友E:
说的对!是这样。但有一个例外:就是号称“四通王”的那个MSR的旋翼头结构,长城9958仿的也是这种结构。这种结构也是同时有贝尔和希拉效应的。还有一个小办法:采用10度以下的桨叶角,平凸或凹凸翼型的大桨,也能使锤子机在室外的灵敏和抗风得到显著改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说的对!是这样。但有一个例外:就是号称“四通王”的那个MSR的旋翼头结构,长城9958仿的也是这种结构。这种结构也是同时有贝尔和希拉效应的。还有一个小办法:采用10度以下的桨叶角,平凸或凹凸翼型的大桨,也能使锤 ...

那种结构长城没抄到其真髓,可能主要是玩具的路线,长城把原本的副翼改为稳定锤了,追求的是更稳而不是更灵敏,这样就只有一道贝尔效应了,如果改为副翼会更灵敏,因为首先倾斜拉动主旋翼攻角变化,但这个攻角幅度较小,适合做小动作,这个是贝尔效应,另外一道是倾斜盘拉动副翼攻角变化,副翼攻角变化因为陀螺效应转成90度后,副翼便上下浮动,从而带动主桨攻角变化,这个攻角幅度较大,适合做大动作,这个事希拉效应。这两道效应其实是同时进行,保持直升机的稳定和灵敏的统一
抗风其实跟转速有很大关系,同一台机转速越高越抗风,转速越高,桨陀螺效应越强,越抗风。还跟舵量和贝尔的比例有关。如果升力足够的话,攻角越小,对尾马达的反扭力就小一点,那尾马达就更好锁尾。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种结构长城没抄到其真髓,可能主要是玩具的路线,长城把原本的副翼改为稳定锤了,追求的是更稳而不是更灵敏,这样就只有一道贝尔效应了,如果改为副翼会更灵敏,因为首先倾斜拉动主旋翼攻角变化,但这个攻角幅度 ...
对,是这样。长城那个机已有改副翼的贴子了,直接加装就是。但这个机的问题还是在做工上:精度差,导致大舵时会乱飘。这种结构的艾特做了几款大的,也是要自己加装副翼。对于提高转速,麻烦的是传动比也得改,否则电机会轻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是这样。长城那个机已有改副翼的贴子了,直接加装就是。但这个机的问题还是在做工上:精度差,导致大舵时会乱飘。这种结构的艾特做了几款大的,也是要自己加装副翼。对于提高转速,麻烦的是传动比也得改,否则电 ...

对于四通锤子机来说,尽量要做的越轻越好,做的越轻,动力就十足,马达就比较好匹配,越轻,马达就不会超过它的最大功率,也不会出现烧马达的现象。还有桨叶的效率也很重要,桨叶效率高,产生的升力大,电流也小,效率不高,升力小,效率低,那么桨叶受到空气的负荷也就大,桨叶收到的负荷会转嫁到马达上,造成马达电流大,发热。传动比如果没配好,桨叶再好也没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k

网友E:
我也是主张把机改小改轻的,刚买的F45已拆掉了接收,装到了004一代上面。它这个接收最大占空比达100%,用在004一代上配合得恰到好处:一块原装电飞行时间长达十分钟,几块已不行了的电居然也能用了。飞机速度和机动也不错,很有点飞“放大版2 60”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主张把机改小改轻的,刚买的F45已拆掉了接收,装到了004一代上面。它这个接收最大占空比达100%,用在004一代上配合得恰到好处:一块原装电飞行时间长达十分钟,几块已不行了的电居然也能用了。飞机速度和机动也 ...

最近入了一个esky的fm版Bee2的四合一,发现主电机占空比没有限制,而且支持2s、3s双电压。

网友G:
jing兄,你所说的占空比是什么呢,还有我最近也买个esky的四合一,不知是不是你说的这个,目前只通过2s电,没有试过3s,怕烧

商品名称: 72MHz 4CH控制器
商品编号: 000112

网友:
引用 网友G:
jing兄,你所说的占空比是什么呢,还有我最近也买个esky的四合一,不知是不是你说的这个,目前只通过2s电,没有试过3s,怕烧

商品名称: 72MHz 4CH控制器
商品编号: 000112

是这个,占空比是PWM调速的脉冲参数,100%占空比相当于电池直连马达。这款四合一中的三合一模块和CP3的三合一是一样的,3s电没有压力。

网友H(2012-08-02):
本来想如个45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本来想如个45的
这是一款失败的产品,千万别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款失败的产品,千万别入。

伟力的911右侧飞会掉地,你有没有发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伟力的911右侧飞会掉地,你有没有发现过
这和260一样,确切地说不是掉地,只是在大倾角俯冲而掉高度。这时你要向后拉杆,同时加油门,就保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