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锈钢退镀请教

楼主(2012-05-29):
请教高手,不锈钢如何退镀而且不损伤基材。最好材料易找点的配方。想把表带搞成不锈钢本色的

网友:
简单的用HCI 与缓蛀剂 乌洛托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不锈钢如何退镀而且不损伤基材。最好材料易找点的配方。想把表带搞成不锈钢本色的

要不要上張照片看看不銹鋼是鍍了那一種金屬,這樣子比較好建議吧....

一般不銹鋼做陰極電鍍,只有遇過鍍鉻... 其的還沒遇過。

大多數的不銹鋼製品都是作陽極處理(又稱電解還原),表現出不銹鋼的本色。

楼主:
回楼上,我的是镀成金黄色的,用磁铁不吸而表带又不可能用铝的做,所以判断是不锈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我的是镀成金黄色的,用磁铁不吸而表带又不可能用铝的做,所以判断是不锈钢的。

磁鐵會吸的金屬為鐵.鈷.鎳(強磁)
不會吸的可就多了
便宜的錶帶很多是用鋅壓鑄後再電鍍
也是不會吸的

楼主:
回楼上,用刀片挂了下里面貌似很硬,不像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用刀片挂了下里面貌似很硬,不像锌的。

看不太出來。第二張刮痕看起來不像是不銹鋼的顏色。

拿一小段試看看洗浴廁用的稀塩酸泡上八個鐘頭,會不會退色。
如果會退色,還有層膜,那應該是上調色透明漆的或是電泳漆。

网友:
正负极反接就可以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哪天用盐酸泡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