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机怎么改三角接法

楼主(2012-05-29):
请教这个电机怎么改三角接法。
还有就是,有个1.5KW  220V输入的   0.5-1300HZ变频   针对这个电机怎么设置,说明书我就以附件形式传上来

网友:
用万用表找出3个绕组。

网友:
电机不错,用万用表测量出三组线圈,然后每组和下一组首尾相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个电机怎么改三角接法。
还有就是,有个1.5KW  220V输入的   0.5-1300HZ变频   针对这个电机怎么设置,说明书我就以附件形式传上来

网友:
解开星点,最右边三个联一块那个

网友:
然后把三组用万用表分出来

网友:
三组首尾相联就可以了

网友:
我替楼主问吧,怎么判断线的首尾那。

网友:
简单用电池加万用表法即可

网友:
万用表打到最低电压档同时注意电池的电压和电机的大小

楼主:
还是没听懂,不能随便接?
有没有详细介绍一下首位怎么分的?
是不是左边的三根线都是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