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小型双桨机!

楼主(2012-05-29):
各位!想请教双桨小直机市面上最稳定的是哪款啊?目前我看上九鹰210a了,麻烦再推荐下,先感谢了!

网友A:
这款可以,理由是下一步上260可以买个单机(2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可以,理由是下一步上260可以买个单机(200元)。
260单机哪里需要200元啊?170都可以买了,还送一节电池

网友:
哦,好消息!

网友:
210a足够稳定了,有大点的lama比它更稳,但可能摔一下就伺候半天了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网友B:
九鹰没有大牌那么贵,又比玩具厂家好,初学者建议小而轻的飞机,不容易摔坏,最好在室内学。注意电池不要放电放的电压过低,也就是一块电池的飞行时间不要过长。还有,电池刚用完让它散热一会儿再充电,飞完一块电要让电机凉下来再接着飞。都是个人的经验教训。

网友:
楼主是入门还是要拿双桨机做什么特定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九鹰没有大牌那么贵,又比玩具厂家好,初学者建议小而轻的飞机,不容易摔坏,最好在室内学。注意电池不要放电放的电压过低,也就是一块电池的飞行时间不要过长。还有,电池刚用完让它散热一会儿再充电,飞完一块电要 ...
九鹰已经像模型进步了,去看下新建的九鹰公司就知道,他们的老板雄心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