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买的雷鸟3,大炸数次,陈伯等前辈、专家帮忙看看这飞机还有救吗?

楼主(2012-05-29):
今天在家里找出2006年买的雷鸟3,不尽感慨万千。时光如梭啊,当年的雷鸟是入门级飞机的首选,大小同450,4通非锤子机,当时LZ并未深入专研操控技术,只是学会了对尾悬停,后来大炸数次后就没心情飞了。现在玩V911。今天把它找出来后,有一种把它修好并让它重新起飞的冲动,完成当时未完成的梦想。飞机有多处损伤,不知还能不能找到配件,请各位专家、前辈指导小弟,谢谢了。今天换7.4V锂电后,舵机无问题,但是主电机没反应,开油门的时候电机上有几下火花,是电机被烧了吗?

不是锤子机

不是锤子机

这个是接收器吗?我纯新手。。。

这个是接收器吗?我纯新手。。。

PG-03是陀螺仪吧?

PG-03是陀螺仪吧?

接口被炸变形,要换吗?

接口被炸变形,要换吗?

接收器还是电调?

接收器还是电调?

主旋翼

主旋翼

电池是不能用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通用的

电池是不能用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通用的

尾电机,当时记得有扫齿,如果解决?

尾电机,当时记得有扫齿,如果解决?

楼主:
控是否可以改6通?

网友:
救就是修,修就要钱
你想折腾就去好好修下
换个遥控升级下无刷==

网友:
雷鸟的配件怕是没有了,看看ESKY的配件能否代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配件不好买啊,接收机好像坏了,哎,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只有这样了,如果能通用的话还有救!

楼主:
今天换7.4V锂电后,舵机无问题,但是主电机没反应,开油门的时候电机上有几下火花,是电机被烧了吗?

网友C:
雷鸟现在的配件不好找啊,有通用的吗?bee2,或者丘比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鸟现在的配件不好找啊,有通用的吗?bee2,或者丘比特?

我收了三次雷鸟,现在雷鸟配件还有一堆,但现在不炸鸡了,一个也用不上,呵呵,收藏起来当文物了
这机老手可以休闲玩,新手就免了,主轴非常软一炸就歪,原机强磁马达没两下子就把四合一烧了
唯一还可以用的就是这个机架,这个机架比较强大,我目前改装的最好的尾马达式单桨机子就出自这个机架,6CM大齿尺寸非常给力,搭配6.5度木桨,11.1V小电池,创造370有刷机奇迹

其他雷鸟相关:
视频一、11.1V有刷雷鸟---雷鸟原90度旋翼头,副翼金属杆和副翼片都是016的,四合一为乐迪2.4G接收机+新款CP3三合一,电池为大LAMA电池,有刷370主马达,CN12尾直驱马达,8.5度木桨全重约295克,使用均超过了100个电

视频二、11.1V无刷直驱大桨雷鸟---V3原45度旋翼头总成,四合一为天地飞2.4G接收机+新款CP3三合一,电池为650MAH 20C 11.1V电池,KV350 外径46MM盘式无刷马达,CN12尾直驱马达,8.5度木桨全重约330克,使用均超过了100个电

视频三、11.1V有刷雷鸟---V3原45度旋翼头总成,四合一为过渡期的004四合一,电池为大LAMA电池或650MAH 20C 11.1V电池,已从大LAMA上卸任的有刷370主马达,雷鸟三代尾减速组总成,6.5度木桨全重约295克,目前使用已超过了200个电,创造了有刷马达使用寿命奇迹

网友D:
2006年买的雷鸟3.....

复 nejintao2008 兄:

看来LZ是没有老鸟朋友帮忙才发帖的。
本人对雷鸟完全不懂,建议LZ:

(1)  试找LS"非锤子大四通单桨"兄这位对雷鸟非常有经验的
      老鸟帮忙,详细看看机子要怎样修和要花多少钱。

(2)  改机修机可让你学到不少技术。但如果你真的怕麻烦或
      感觉不值,那买新机就简单多了。

(3)  现在的无副翼小六通机好玩耐炸,LZ可以考虑。

玩模型是免不了要自己动手的,希望LZ要努力啊!

陈伯

网友:
买个6通吧螺距正负设小点,这个不值得救了。收藏吧。控改了6通接收也不好办。

网友:
看控上标示的就是6通哎~~~~~

网友:
从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五张图片中看出,马达导线的插头因电流大而出现了熔毁、变形。
这就不排除因高温导致接插件氧化,从而发生接触不良引发马达不能转动的可能。
检验马达是否烧毁,那只要给马达直接加3~5V的电压,观测其是否能转动便可。
若马达完好,建议去除掉那已熔毁的接插件,即将马达导线直接与电路板相应的焊点上焊接好,彻底排除日后再次出现接触不良之虞。
余下的问题再慢慢说……,飞机也慢慢地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 nejintao2008 兄:

看来LZ是没有老鸟朋友帮忙才发帖的。
本人对雷鸟完全不懂,建议LZ:

(1)  试找LS"非锤子大四通单桨"兄这位对雷鸟非常有经验的
      老鸟帮忙,详细看看机子要怎样修和要花多少钱。

...

陈伯过奖了!
雷鸟的机架非常适合改造,比如可以直接套上丘比特的旋翼头总成+主轴+ESKY 大LAMA的下齿(A齿?),这样就完全摆脱雷鸟的配件了,但又陷入了另外一个陷阱,丘比特,
所以现在玩这个4通机,还是ESKY实际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陈伯,现已找到热心网友帮忙改造。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再检查下是什么问题,也可能是电调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检查下是什么问题,也可能是电调坏了。

不客气!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电调坏了通常有两种情况:
1、驱动管击穿短路,表象为加电后马达立即处于不受控地高速旋转;
2、驱动管损坏开路,表象为在已排除马达故障的前提下,加电后马达始终不会旋转。
两种情况只要更换掉电调驱动管即可修复。
当然,有一种特例是控制电调的集成电路(指混控或解码集成电路损坏),但此故障极为罕见。

网友(2012-07-19):
回复 网友F:

主轴可以用废光驱的导轨杆来Diy,这个导轨是3mm的,非常非常硬,刚性非常好。

网友:
新买个算了

网友:
我也是这倒霉的机器,四合一刚刚坏掉,白白买了两块11.1v的锂电和充电器,谁知道我这些72M的控11.1V的锂电和剩下的这个空机怎么组合起来用,直接用接收机能连上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羊狗 在中 国说什么外语 现你会英语吗  在我眼里 你只是乡吧老  和印弟安人说土话一个样  因为里面有发音不准

网友:
雷鸟,四合一坏掉后一直在想怎么把它恢复复起来,首先可能是晶振被我摔坏了,先找一对晶振试试,如果实在不行就得换掉四合一了
在网上搜了许久,坑爹的雷鸟已经OUT了,配件没有,只有火腿丁那里还有一块接收板,不确定我是否能用。只好在网上搜,改
装的方法。多谢网友kt2002,和非锤子大四通单桨给的帮助,但是实在不知道怎么连接电路,仅能在网上潜水,终于看到一篇
帖子,指导连接esky三合一和接收机以及有刷电机,帖子地址如下http://bbs.mx3g.com/thread-213304-1-1.html,我是
72M的控,11.1V的锂电。准备参考以上方法,将没有了四合一的雷鸟修复。请看到帖子的高手给予指教。
另外谁那里有esky的三合一,希望提供联系方法。

网友:
几年前的东西看起来比现在的911专业多了呀

网友:
古董机啊,我刚入门看样子这机器当时也是很风光的!

网友:
我上学时也买了两台004现在就剩电子设备。都成尸体了。就没飞起来过

网友:
以前这些机不知打击了多少想入门的新手,转个弯都会掉高度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不要修了,投入成本太大,本人有2架雷鸟尸体都挂在墙上呢,还是买四通锤子机吧,多飞少修,玩个休闲。

网友:
雷鸟就个骨架不错,6CM的大齿配比非常灵活,我沿用至今,三台雷鸟骨架的机机,有一台每周必飞

网友(2012-08-18):
雷鸟是好东西呀

网友(2013-03-20):
这机够怀旧

网友(2014-03-01):
我就是有N多雷鸟配件及原版未炸过全套的那个人,多年保存良好,没动过。有需要的可站内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