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力电diy移动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5-29):
有块11.1v 15c(塞力)的
电池
后来有点大肚子
现在想直接3块电芯并联, 通过一个升压板做成 移动电源
有个问题就是15c会不会直接把升压板烧掉?
升压板是这个链接
h t t p ://item.taobao.com/item.htm?id=8507264799
没有说明输入电流的要求
如果不能直接并联的话 每块电芯上面串个手机电池保护电路是不是就解决了?
求大家帮助 指点

网友A:
15c代表的是内阻小,可以大电流放电。就像你家的电表是2000W的,你用一个50W的电风扇,会烧了吗?

网友B:
3片直接并联,然后用着个板子升压,只给手机充电什么的没问题
板子烧不烧跟电池没关系,跟负载有关系

网友C:
这片板子采用4056,效率不高,建议找找老山东或智翔电子的升压板,采用TPS61030或1700升压方案,充电采用LTC4001或1879方案的,优点是效率高发热小,保护功能强大,输出电流大。

楼主:
标题
多谢楼上几位帮助

网友D:
何必拆电池再升压的方案呢,直接用11.1V降压方案,飞客有现成的。

网友E:
不建议使用降压方式的BUK,很多筒友早已证实,一旦击穿高压将直通用电器,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