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关于直流串励电机都有哪些接线方法

楼主(2012-05-29):
换了个直流串励电动车电机,接线柱有四个,分别是A1 ,A2 ,D1, D2。 其中A1 ,A2是

电枢(转子)绕组,D1,D2为定子励磁绕组,电机上有个铁片将A2和D1连接起来的,剩下A1

和D2是空的,将励磁绕组和电枢绕组串联起来就是串励接法,也就是直接将A1 D2接电源为串励接法。查了资料(由矿坛的  万物之

理 发表),串励接法的特性很软,一带负荷转速马上下来,手电钻就是这种, 基本属于恒功

率,空载转速很高。复励的特性硬一些 其还分为积复励和差复励  。 其他接法还有并励,他励。

有知道这其他两种接法的特性吗?看到卖电动车(砖窑用的)的是把A2和

D1的连接铁拆了,电机上四个接线柱都引出线的,但引到电柜里了就看的不是很清楚了。

不知道四线出来的又是什么接法,有什么特

性。

网友A:
4线定子绕组是恒压的!好像是200多V转子电压可调吧!!印刷机上面是这样接的!不知道你要用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线定子绕组是恒压的!好像是200多V转子电压可调吧!!印刷机上面是这样接的!不知道你要用来做什么?
我的是60V的电动车用的啊,60V 1260W,电流16A,定子绕组是两个定子绕组的线串联起来的,定子出线只有两根,另外两根是电枢电刷的接线柱。

网友B:
也可以他激 式 接  就是定子也接 60 v  转子也接60

网友B:
最早就是taji 的  力道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他激 式 接  就是定子也接 60 v  转子也接60
看那卖电动车的就是四根线出来的,估计就是这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早就是taji 的  力道很大
那就对了,他们用来拉砖坯的,负载很重,但只用17KG一个那种1000W的很小的,是不是力道大了速度就慢了呢,发热也严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