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小雕的一些改進

楼主(2012-05-29):
俗話說「作中學、學中作」
這次搞這小雕體悟可真是深了
第五次的修正定案了,也交付工廠製作
當然成本很高,也很多部份沒考慮到加工的問題

由於有朋友跟我要圖紙想做一台
第一台試驗機的設計真的再複製一台出來太丟臉了(考慮不夠嘛)
所以做了一些改進

請各位看看吧!歡迎意見

网友A:
Y轴步进何解在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Y轴步进何解在前面?

直连的当然在前面。
楼主这台机器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钢的?

网友:
放后边好,防尘很重要,一定要做好,还量产啊,合适的话定一台

网友:
1:不需要底板。
2:工作台边缘安装“风琴板”。
3:X、Y步进固定座那两个连接片加宽,旋转90°安装,防止灰尘自然调入。

网友:
这JJ装好了吗?各行程及主轴规格(状似水冷)??个人观感,楼主莫怪:
1.分析这结构精度调整须诺大耐心…

2.步进须用到长型吗?初步依比例分析使用标准型即可,或加大一级短型,其优劣可探讨

3.尽量依各轴重心设计运动,减少加工力矩产生,初步分析这结构加工时会有较大力矩产生

4.Y轴步进置前放后无妨,惟整体比例可续探讨(尽量上轻下重,加工及快进时会很稳定)

5.工作平台T槽层与下层采双层是何用意呢?建议T槽层厚一点(寿命久一点)

6.多薄板结构与少厚板结构的设计优劣可进一步探讨

7.可注意滑轨、滑块连接处的固定方式,尽量不采仅用螺丝固定,运行日久精度易丧失;最好采压板、圆针+靠山等固定方式,初步分析各轴无余裕可日后改造或加强,初步设计太紧密会这样的

8.不想撞车的话,限位考虑了吗?

9.可考虑日后加强灯、水、气、防尘、对刀、隔音等扩充性及目前拆换、维护、调整便利性,设计上都须留余裕,这是设计者与使用者观点立场不同,也是艺术品与量产件的不同(中看与中用?)

10.这设计上有何特别?结构、成本及需求可说说吗?

网友:
放后边不好,那个平行四边很容易变形,而且导轨距离主轴比较远,不好。

楼主:
1.分析这结构精度调整须诺大耐心…
分析我只能用軟體做評估了,但是我不打算加工硬材
頂多到鋁合金
實際上能不能還要各位師父評估一下

2.步进须用到长型吗?初步依比例分析使用标准型即可,或加大一级短型,其优劣可探讨
步進我是56*56角型,7CM長的
可以得到13jg-m的保持力距,0.6kg-m定位力距
我怕會太小

3.尽量依各轴重心设计运动,减少加工力矩产生,初步分析这结构加工时会有较大力矩产生
工作平台是有在中心
z軸也有,但是x軸就沒有了

4.Y轴步进置前放后无妨,惟整体比例可续探讨(尽量上轻下重,加工及快进时会很稳定)
底下滑軌安裝的地方用鋼材,進一步將重心下降

5.工作平台T槽层与下层采双层是何用意呢?建议T槽层厚一点(寿命久一点)
下面是30mm鋁板,有開減重槽,上層用鋼板比較耐用
目標是耐用與輕量,減少y軸驅動的負擔

6.多薄板结构与少厚板结构的设计优劣可进一步探讨
加工費用是一大考量,盡可能減少加工,所以採用厚板設計

7.可注意滑轨、滑块连接处的固定方式,尽量不采仅用螺丝固定,运行日久精度易丧失;最好采压板、圆针+靠山等固定方式,初步分析各轴无余裕可日后改造或加强,初步设计太紧密会这样的
是得這我有注意,三軸滑軌都有靠山
比較有疑惑的是滑塊也要有靠山嗎?

8.不想撞车的话,限位考虑了吗?
有考慮安裝的位置

9.可考虑日后加强灯、水、气、防尘、对刀、隔音等扩充性及目前拆换、维护、调整便利性,设计上都须留余裕,这是设计者与使用者观点立场不同,也是艺术品与量产件的不同(中看与中用?)
防塵會考慮,燈光現在有led照明,我想可以附加
對刀我的控制卡有支援
隔音因為使用目的不同所以比較沒有考慮

10.这设计上有何特别?结构、成本及需求可说说吗?
我希望可以在台灣這邊已5萬達成整體裝配
包含機體'電機'控制等等
體積不會像現在看得這麼大
寬度會縮小150mm
因為這台是我要做道具用的,常常要做寬的東西所以比較大
也會有個搭配光軸使用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樣很好啊,我到時會連圖一起賣
有什麼問題用戶可以在我的支援下自行修復
這樣很好的

网友:
结构设计的不错,看起来像是为pvc机专门设计的。

网友:
只见画图,不见出机.

网友:
JJ零组件做好了吗?要组了吗?若零件都已完成,那就不用多说,赶紧组起来试铣雕看看,若还在设计,姑且听听好吗:

1.这结构组装容易但费时,精度调整难些。刚性上分析做道具切铣塑、木料无妨,铣铝刚性讲究些,但慢慢铣也无妨呗!

2.结构采铝材是吧!?钢材应不会这样设计,故属于多薄板互嵌结构(厚板结构同网搜钢材机),这轻巧是优点,但为达成刚性,采相嵌结构复杂,整机工件数量多,零件要求加工精度自然费用高,变数大,组装费时,调整精度须极大耐心。
若精度不调整,依此机用料及楼主心态,心会有不甘,不甘心会一直想要调精…心力交瘁!...终将达成矣!

3.采56步进?一般采用57步进吧?57步进规格通俗、经济且可达成所需,再试算并评估看看好吗?还是楼主欲为人所不为?

4.大家都注意到滑轨用靠山,但滑块与丝杆连接块固定方式最重要呀!只靠螺丝锁,整体刚性只到设计一半,顾此失彼;尤其滑轨本身锁的螺丝数量远超过滑块、丝杆连接块,其固定力远远超过滑块、连接块固定力,怎么反而滑轨有设计靠山,而滑块及丝杆连接块仅靠螺丝锁呢?

5.上轻下重的意思是,重量:Z轴整体<Y轴整体<X轴整体(我习惯最长轴称X轴,其次Y→Z),且最好有一定比例关系,丝杆连接块尽量设计靠近邻轴整体重心处(推拉力处等同重心),且考虑于”最大雕铣频率处”要尽量接近整机重心,丝杆尽量与邻轴靠近,减少加工时回转力矩产生。
薄板相嵌结构刚性与铸造相去甚远,故降低回转力矩议题很重要,若是铸造机体,回转力矩相较整机刚性可故意视而不见,故炮塔铣Z轴整体向前突出很多吧!因刚性够远远大于加工力矩,但在此结构上不行,反而要更谨慎消弭之。

6.依此机体大小分析放置于家中或办公室等安静场所使用?故隔音、防尘与吸尘需续考虑,若是大JJ在工厂使用一般仅考虑防、吸尘与水、气循环。

7.组装完成会铣T槽平面数次以达成精度要求,尔后凡精度丧失需调精、或有改装或维修等,之后都会再铣T槽平面数次,故T槽厚一点寿命久一点就是这意思

以上乱猜,尚还不知各轴行程与主轴规格呢?

楼主:
很多人反應線軌機很貴
好吧,同構型改個光軸的版本
這樣大家都滿意了吧

网友:
叶工这个穷人站在穷人使用二手步进电机的角度上说说步进电机的选择。

57 3A 76mm这种扭矩是1.3Nm,60 3A 88mm这种扭矩是2.6Nm,86 3A 76mm这种扭矩是2.7Nm。

二手价格大概比例是5:7:7,供楼主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二手電機朋友會抗議的
看來60的推重比比較好耶,孔位會差很多嗎?

网友:
57电机57*57*76mm,孔距47mm,重1.0kg
60电机60*60*86mm,孔距50mm,重1.5kg

网友:
台灣這邊有 56 步進和 57 步進安裝孔位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 47mm±0.2

我們會習慣稱呼 56.1~56.9mm 為 56 步進馬達(電機)而非無條件進位稱 57 步進馬達。

當然市面上仍有尺寸為 57mm 以上的步進電機,這時候稱為 57 步進電機就比較沒有爭議。

网友:
量产价格能在1000以下就好了,

楼主:
請教先進,是長形帶座的直線軸承便宜
還是4個短的帶法蘭直線軸承加上一個鋁框體划算呢?

网友:
标题

叶公的资料好

楼主:
下週送去出樣機,diy等級的機器
全機20光軸、雙直線軸承、1605滾珠螺桿
56步進,70mm長
z軸可以支援最大80mm直徑的主軸
也可以安裝刻模機、吊鑽、修邊機等等的代用主軸
e204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週送去出樣機,diy等級的機器
全機20光軸、雙直線軸承、1605滾珠螺桿
56步進,70mm長
z軸可以支援最大80mm直徑的主軸
也可以安裝刻模機、吊鑽、修邊機等等的代用主軸
e204也可以

主軸那二片隔板 應該可以取消掉吧!~  不知道這隔板的用意是??

平台沒有鎖點,要如何固定工件?

機台是用鋁板?  厚度在10~15mm 左右??

定位是在雕刻什麼材質?

如果光軸改用帶座的,會不會比較適合點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光轴本身不转动及移动,用的轴承如果不是很好,以后容易出现松动。建议两头分别攻两个M6或一个M10的牙,再固定到机架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兩片是必面沿著y軸運動時主軸的托板會變形
等於是個加強板
平台用雙面膠黏著固定,要打孔的話可以跟我說
我可以再幫你打
機器是s45c鋼材全部15mm厚,部份加強件是10mm
雕刻定位塑料、木料、6061鋁合金,鐵、鋼沒試過
光軸帶座增加成本,參考原廠的彎曲曲線圖,這個載重綽綽有餘
不能說沒變形那是騙人的,只是變形量一兩條
這還是用五條誤差下去設計的,低於五條變形量就忽略了
真的要夠準還有一台線軌的,但是那台不生產,太貴了市場接受度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光軸兩側有抱箍設計,只是無關尺寸就沒畫了
軸承是台灣產的,應該有一定水準,不是沖壓軸承
現在麻煩的是螺桿,1605要不要從大陸買呢?
怕運費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快递除非钉木箱,不然会变形。少量就叫友人分几次带回吧。

网友:
光轴机累积起来的间隙好大,要三思啊!

网友F:
看图Z轴向下行程已走完,刀头离工作台却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图Z轴向下行程已走完,刀头离工作台却很高。

主轴电机可以伸出,况且还有ER连接杆:loveliness:  。

网友:
冒似没什么优势.

网友:
最后结构还是老样子,没什么改进... ....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刀子也有伸出量,降得到底也沒用處啊
還是有刀長的問題
主軸下降是不建議啦
盡量讓他固定好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做好了应该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