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6EX HP能飞四轴吗?

楼主(2012-05-30):
求助:FUTABA 6EX HP能飞四轴吗?

网友:
能。。。。。一般飞控够5通道就可以进行基本飞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FUTABA 6EX HP能飞四轴吗?
完全可以,只要关掉CCPM就行,不过由于6通道不独立,更多的开关控制功能就少了。
建议改成AP/HP两用,在AP模式下飞四轴

网友:
 改成h1模式,然后5通道通过感度开关来控制,然后你把普通和3d的油门去想设置成一致的,然后你就可以通过控制螺距曲线来控制6通道的输出了,举个例子,你普通模式下螺距曲线设置全部为0,然后3d模式下设置全部为100,这样子你的3d开关就是控制6通道的两个极限位置了,0或者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