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12-05-30):
这个电机是复印机上拆下的,控制扫描光头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楼主:
电机转子

网友A:
盘式无刷电机,不知道对不对,楼下断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盘式无刷电机,不知道对不对,楼下断续

那么大个电刷

网友:
 永磁直流电机

网友:
像是这个 http://www.zgbjdj.com/issuance/eWebEditor_v280_Free/UploadFile/2009101511846112.jpg

网友:
盘式电机

网友:
早期带测速发电机的盘式低惯量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
不懂过来观望学习一下!!这电机还真没见过

网友:
复印机上的电机,也算是直流有刷伺服电机,不过这种电机每个驱动都不一样,
不像步进电机驱动是通用的,知道的给普及一下。

网友:
有刷盘式电机,转子没有铁芯。我有个汽车风扇电机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
可以做个磨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盘式无刷电机,不知道对不对,楼下断续

老式的有刷伺服电机,新的全是无刷电机。

网友:
这铜丝绕得跟花似的

网友:
我有一个差不多的,整流子是端面接触,测速发电机在壳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