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怎么说呢。。。 Frsky。。。。

楼主(2012-05-30):
不说国货不好, 入魔几年一直用天地飞9 + 飞梦2.4G。。。 700N, logo都用这套东西飞过了。。。
最近跟朋友跳蚤一下,飞机换控,得了一台8FG。。。无奈飞机多,接收少。
给一架万国450装了Frsky的2.4G Futaba兼容接收。。。 近距离悬停没啥问题。。。(本鸟最近折腾设备中,别的不会飞了)。
开始熟悉手感,飞飞大航线吧。。。。MBD。。。。。飞机怎么自己到处跑了。。。 神了。。 。8FG还有这功能?
这次次差点削到自己。。。

怎么说呢,花那么大功夫搞这么个依然失控的东西。

网友A:
  哈哈哈

你买错了,你买的是带自驾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你买错了,你买的是带自驾功能的。

 好好笑,不過話說回來一寨不是不可以買,有危險性的一定要考慮清楚,本人對於遙控類歸為危險類所以從不用山寨

网友:
不必盲信进口货,现在遥控器国货质量过关

网友:
那只能说是人品问题了
我们这用T8FG的人很多,大家用FRSKY的接收飞600 700的也多了去了
飞油固和多轴也用这个
我自己也买了两个,用的好好的,很可靠

网友B:
frsky的东西的确一般般,不过总比楼主用的那些什么天地飞,飞梦之流要好吧

网友:
估计是天线松了?接触不良?
事先拉拉距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sky的东西的确一般般,不过总比楼主用的那些什么天地飞,飞梦之流要好吧
大哥别笑话二哥,呵呵

网友:
额,其实很多说失控的都是一点小问题造成的

楼主:
还真别小瞧天地飞9 + 飞梦, 最多的时候手头10多个飞梦, logo ,msh, 700N全用的是飞梦。。。 不稳定敢用么?2年多没一次失控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sky的东西的确一般般,不过总比楼主用的那些什么天地飞,飞梦之流要好吧

Frsky说起啦设计很牛X, 反正有人评价过,可能他自己的2.4还行,这兼容玩意,第一次用就这么炸。。 还好先在450上试。。。

网友C:
frsky接收机自身是带失控保护的,要把控的失控保护关了,不然就要西白了

网友:
有点象自动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sky接收机自身是带失控保护的,要把控的失控保护关了,不然就要西白了

该设的设了,该关的关了,地面试过失控保护。。。 问题是它就没觉得是失控保护了,因为空中并没断电。。。 各个舵面自己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