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45 双马9104的主电机

楼主(2012-05-30):
美嘉欣F45 双马9104的主
电机
通用吗?谢谢!

网友A:
同问,它看起来像是380电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虽然不玩这类型的JJ但是~ 是通用的 都是370有刷~~

网友C:
这可要看电机型号的!虽然都是370,但它的转速有所不同!所以还要看清楚!我拆过F45的主电机,它的绕组线圈线径比普通的370线圈大多了,所以这就是区别所在!

网友D(2012-07-08):
F45用的370强磁,不是普通磁钢,F45的重量如果用370普通磁钢,马达早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