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探讨炮塔如何实现≥360任意圈数旋转

楼主(2012-05-30):
如题,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都没能想明白。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高手改过或者有成熟的想法。

我想第一部是在齿盘上挫出切掉的两个齿,这个应该没啥难度。
关键问题是炮塔上有些电线连接到底盘,这些线如何实现随意旋转不扭断还能传递电信号。

网友:
导电滑环。。。

网友:
我的防空豹装了导电滑环,贴子里有,不贵,32一个12路就是12条线。一般都够用。

网友:
你搜下贴子,也有把滑环的定子放在底盘,转子的线穿过大齿盘的,忘了是谁的贴,我觉得这对于恒龙的坦克相对好些

网友:
电滑环嘛,除非你上下车不干涉全独立系统也行

楼主:
导电滑环?这个新鲜,马上去搞两个来玩玩。
谢谢ls各位了。

楼主:
神奇了,随便找了一家卖导电滑环的,居然老板给我冒一句改田宫豹2?
把我给愣住了。还给我推荐了个8A的12路,居然要230多米。

我想算了,炮塔上最多就是个发炮机电流大一点,最多并两路给它用也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神奇了,随便找了一家卖导电滑环的,居然老板给我冒一句改田宫豹2?
把我给愣住了。还给我推荐了个8A的12路,居然要230多米。

我想算了,炮塔上最多就是个发炮机电流大一点,最多并两路给它用也足够了。

会不会是定做的才那么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定做的才那么贵啊

据说不是,是因为大电流(每线支持8A)。

网友B:
动力电不应过滑环,只走控制信号。不过模型上除了主电机功率大点,其他的都没多大,2A的足够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那个是在哪儿看到的?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是在哪儿看到的?我怎么找不到?

微型导电滑环,不难找啊,实在找不到,在搜索价格打上32也行

网友:
我的虎改这个肯定不行 ,因为改了原装位置天线 ,炮塔要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电不应过滑环,只走控制信号。不过模型上除了主电机功率大点,其他的都没多大,2A的足够了。

炮塔上就两个动力电:打弹、炮管俯仰。估计打弹那个电流稍大,大不了给两路并联供电4A怎么都够了。

网友E:
 为啥不上图呢,完全不知道再说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上图呢,完全不知道再说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CF%DE%D0%FD%D7%AA

网友:
这问很简单!电滑环吗!呵呵!1:35也能用的!16的更没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有没有实际的安装图参考下呀

网友F:
有更恐怖的方案!:炮塔本身就是独立的!整辆坦克实际由遥控底盘与遥控炮塔构成,当然这需要多人操控了,不过开坦克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不知会是谁能率先做到这种费力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更恐怖的方案!:炮塔本身就是独立的!整辆坦克实际由遥控底盘与遥控炮塔构成,当然这需要多人操控了,不过开坦克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不知会是谁能率先做到这种费力方案

小坦克做不了,光是电池电调的体积就够炮塔受的了。
实现难度很低,但是没必要

网友G:
引用 楼主:
神奇了,随便找了一家卖导电滑环的,居然老板给我冒一句改田宫豹2?
把我给愣住了。还给我推荐了个8A的12路,居然要230多米。

我想算了,炮塔上最多就是个发炮机电流大一点,最多并两路给它用也足够了。

估计你问的这家没准就是我当初定制的,好像就是这么个配置,而且200多应该是塑料外壳,我定制的是金属外壳的,更贵一点。不过给好车当然要配好的东西了。呵呵,豹2的动力电在炮塔里,所以还是需要用到大些的电流通道车底盘里的。其他的线都是用了接灯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你问的这家没准就是我当初定制的,好像就是这么个配置,而且200多应该是塑料外壳,我定制的是金属外壳的,更贵一点。不过给好车当然要配好的东西了。呵呵,豹2的动力电在炮塔里,所以还是需要用到大些的电流 ...

不解,动力电在炮塔里?有那么大地方吗? 再说动力电为啥不放底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