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痒买了磨刀机可是不会用!

楼主(2012-05-30):
不会磨刀,手痒学人买了山寨U2,看图片机器没多大,收到好大好重,说明书太复杂看不懂,哪位DX给讲讲简单实用的操作方法,先学磨钻头和车刀。后面上图

网友:
这货痛性楼类!买了好家伙不会使。

网友:
看不懂便宜出了吧

网友:
买些旧刀了没事好好练!!

网友:
客厅里找个显眼位置找玻璃箱子装了,镶上金边,上面加个射灯,摆起来。

网友:
这么受折磨阿,拿来我帮你承受吧

网友:
跟你的一样,京雕的?我那台很蛋痛,铣刀附件燕尾大了装不了,还得自己铣塞铁

买了后磨刀很方便,磨个合金开孔器,铣面很爽,不过铣刀侧刃还不会磨

网友:
好东西啊,忍住 :loveliness:

网友:
磨刀的学问大着呢

网友:
我买了十多天,基本掌握磨刀技巧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昆雕的

我也买了一个昆雕的,现在当砂轮机使用

网友:
我买了一个雄鹰的,不知道哪里产的,要干活了磨2把雕刻刀,没附件立铣刀手工随便磨磨

网友:
只会手工磨的飘过

楼主:
机器随机的说明书就是个摆设,用的繁体字文字叙述意思咱不理解,图片看不清,连怎么装砂轮片都没有说,琢磨半天刚把砂轮片装上,一会拍照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随机的说明书就是个摆设,用的繁体字文字叙述意思咱不理解,图片看不清,连怎么装砂轮片都没有说,琢磨半天刚把砂轮片装上,一会拍照给大家看看

原廠的機器說明書在第一頁就會有安裝說明
機器的砂輪正上方也會有貼紙說明的

因為萬能磨刀機的砂輪軸是雙層的
一定要固定住砂輪軸才能更換砂輪
你可以先用的小手電筒照著砂輪軸固定孔
然後用手慢慢旋轉u軸手輪
看到有一個洞出現後
原廠機會有個砂輪插銷
大陸機好一點的附根小一字起子
大部分的連起子都沒有
如果沒插銷
找根最小的內六角板手插入砂輪軸固定孔
然後旋轉裝砂輪的那個軸
你會發現有個地方可以卡住砂輪軸
卡住了以後就可以拆裝砂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磨刀,手痒学人买了山寨U2,看图片机器没多大,收到好大好重,说明书太复杂看不懂,哪位DX给讲讲简单实用的操作方法,先学磨钻头和车刀。后面上图

原廠的萬能磨刀機最初的設計是拿來磨雕刻刀的
可以磨平底尖刀,圓弧刀及柱刀
車刀及銑刀附件都是後來台灣北平機加上去的
雖然可以磨,但沒那麼好用
鑽頭因夾具限制只能磨6.5mm以下的
磨車刀還好,因為車刀一次磨一個方向及一個角度而己
用手磨也差不多,用磨刀機磨的角度準一點,平行度會好很多

萬能磨刀機有三大附件
鑽頭,銑刀及車刀附件
買機器時一定要一起買足
否則日後買同一間廠商生產的還不一定配的上(鳩尾角度及尺寸的原因,台灣原廠機則沒任何問題)
有了機器要先學拆裝砂輪及三大附件
這些學會了以後
先裝上全新的刀具
然後把想辦法把刀具調整到角度和砂輪一致
然後拆下新刀具
換上舊刀具後就可以磨出和新刀具完全一樣的角度了
以上為最簡單的仿形法
你先練習看看

网友:
6.5以上的可用手持也很容易操作,我己试过了最大磨16mm,估计18mm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