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WKM的电压保护

楼主(2012-05-30):
大家在这里讨论保护功能,那我想WKM的电压保护功能做一个全面的解释:
首先从广义上来说说保护功能

1. 所有的保护功能都是一个底线,并不是希望用户每次使用都一定要触发这个保护功能
(原因:例如直升机电调都有电池低压的保护,有多少人会每次都等那个保护生效了才降落飞机呢?汽车都用相关的安全保护,难道一定要撞过看看他的效果么?)
2. 保护功能只能是一个被动的功能,在多种因素之下而不可能两全其美的,因此保护功能只能选择最重要的东西进行保护。
(原因:例如飞机和电池不能两全其美的情况?当然保护飞机!飞机和人生安全的情况?当然是保护人生安全!)
3. 保护功能也有使用的方法,他不是万能的,任何用户在不清楚原理的情况下启用了或者设置了错误的保护参数可能会导致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如果没有仔细阅读过说明书,那么任何功能的使用都是危险的,包括保护功能!)

其次,再说说WKM的电压保护功能设计思路:
1. WKM的电压保护分成2级,各个的等级下所采取的保护措施都是不一样的。也是因为在不同电压下所需要的应急方法是不同的。

2. 第一级保护,用户可以自行选择为只有LED报警和自动返航。这里我就想强调一下我们为什么设计自动返航的这个选项首先用户如果只是在测试飞机的时候自动返航一般是不会生效的,因为只有飞机在以HOME点为圆心,25米为半径的球体以外的位置,自动返航才会触发。第二自动返航其实是给长距离FPV的人或者有特殊要求的人准备的,当飞机飞远了之后,是没办法通过声光信号进行报警的,这个时候唯独自动返航回来才是安全的。第三,如果产生了返航逻辑,飞机必须在一定高度以上再返航,具体的逻辑大家可以参照说明书里面的自动返航,相对来说肯定越高返航的时候被东西挡住的几率越低,当然太高了就是去低电压保护的意义了,所以我们里面是自动计算出了一个高度关系的。第四,任何离开GPS模式都可以打断自动返航状态,这样做的目的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完全剥离用户对飞机的操作权利。

3. 第二级电压保护,第二级电压保护进入以后飞机会下降,请用户们注意,只是会下降,所有的控制权都在用户手上,也就是说前后左右都是能控制的,而且即便进入了二级保护,飞机也只是缓慢开始下降,并且如果这个时候升高油门到最大值飞机依然是可以缓慢上升的。这样就保证了下降只是给出一个更具象的信号说明没电了而已,同时会闪烁红灯。如果实在还是有什么特殊情况用户依然可以进入手动模式完全控制飞机。当然这个也只是应急用的。如果在返航的过程中进入了第二级保护,飞机会在触发的点,自主降落,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把损失降到最低。

4. WKM的低压保护设计成这样主要是针对,用户使用WKM控制器可能在任何的载体上,有带电压保护的电调,不同的电池,又有参差不齐的用户群体。所以WKM的低压保护是做了关闭的选项的。当你开启了低压保护,至少你确定你已经认真读过了说明书,了解了低压保护启动的条件和保护的方式。

5. WKM其实还有隐藏的第三级保护(说明书里面没有说的,我偷偷的透露给大家),只有在电池电压极低的时候才会触发,飞机会在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快速下落。这个时候电压已经低到了电机即将无法维持转速的位置了(如果是普通电调肯定要保护了),与其飞机不受控翻落造成不必要的损伤,不如水平落下,把损失降到最小。

6. 任何保护在手动模式下都不生效。(LED闪灯提示依然会有)

7. 电压保护一定要在调参中开启,并且相关的模块(PMU)运行正才会生效。

8. 以上(除了5)都在说明书中有详细说明。

9. NAZA继承其中部分保护功能,详见说明书。

再次重申一个观点,电压保护措施仅仅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个保护措施,一、它是没办法挽救所有的情况的;二、它也是有使用方法的,需要懂得运用;三、保护只是底线,不是一定要触发的;四、保护是严肃的事情,请不要把这个当做娱乐。

总结一句话~电池能飞行的时间,飞的人一定要心里有数!
最后祝大家飞行愉快!

网友:
首先谢谢DJI在这里详细说明了保护功能的使用,(首先,用户如果只是在测试飞机的时候自动返航一般是不会生效的,因为只有飞机在以HOME点为圆心,25米为半径的球体以外的位置,自动返航才会触发。)这一条和现在悟空事实不符的,我重点一直在说现在的保护是没有识别的,电压低了突然升高,不管你的距离多少?哪怕只有3-4M这是事实,在那么小的距离范围内剥离了用户对飞机的操作权利就是出事故主要原因,根本原因。

网友:
以上的不符合不知是LZ理解错了,还是悟空软件错了?反正重点问题找到了,这样应该能解决了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哪怕真的是3—4触发回航保护有如何?
dji都声明设计是为了远距离看不到led指示的
时候用的上的。
这么近距离你非要gps?
姿态模式就不会飞?
干嘛非要转牛角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怕真的是3—4触发回航保护有如何?
dji都声明设计是为了远距离看不到led指示的
时候用的上的。
这么近距离你非要gps?
姿态模式就不会飞?
干嘛非要转牛角尖。
3-4M内不应该触发的怎么你又看错了?不要再转牛角尖了 25米为半径的球体以外的位置,自动返航才会触发。要是在试机时3-4M触发低电压自动返航就悲剧了,和这设计思想是矛盾的,要出事故的所以我一直再提这个没识别的保护功能啊,白晕山你明白了吧?

网友:
偷偷知道了

网友:
这样吧,弄个视频,看3,4米内WKM 会不会低电压保护进行自动回航,再说,一般近距离测试GPS 模式的稳定性时也会用到GPS 模式,也是大部分人经常做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M内不应该触发的怎么你又看错了?不要再转牛角尖了 25米为半径的球体以外的位置,自动返航才会触发。要是在试机时3-4M触发低电压自动返航就悲剧了,和这设计思想是矛盾的,要出事故的所以我一直再提这个没识 ...

按照dji所说,25米以内不触发回航,而你3-4米就出发回航,突然上升。
这个当然是飞控问题了,而且非常不合理。这个我非常清楚你所表达的意识和诉求。
而我所表达的是:如果真的有这个bug,大可以在近距离用姿态模式来飞,完全可以
避免这个bug。
我在实际的使用中,都是飞上天再切换GPS模式,而当低压回航的时候我是再切换姿态模式,
以最快速度把飞行器驶回来,不用GPS模式来降落的,使用过程中没有出现意外。
事实上如果飞得太高用GPS回航自动降落是死定的,那个过程太长,电池也耗不起。
只是向你建议:这么一个安全设置,好好掌握它的脾气,使用技巧就行了,无需完全不用。

网友:
我的飞机就这保护功能炸机坏了到现在还没好,我想DJI现在可能重点在试这功能吧用户如果只是在测试飞机的时候自动返航一般是不会生效的,白晕山测试你明白吧?还有这问题我感觉在软件上有偏差不是个别的飞控坏了的问题!因为这用户也是一样的状况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3501&extra=&page=1

网友:
怕你们不相信我经历过的低电压保护功能就上图一个,让大家看看。这里没有别的意思的放心

网友:
皇家狮鹫

你们现在的软件试下来低电压保护自动返航功能,触发距离都正常吗?如果悟空没有识别距离的触发那问题会出在哪里?给个明晰的回复啊(要是我对这功能错误触发状况判断错了。我马上删了我所有的发的帖子,希望是我的判断错误,但是要有个事实证明悟空为什么会不加识别距离错误触发保护功能的!)因为我就是把这份说明看的太仔细了,知道有个距离触发的才设置了这保护功能的来好好保护这飞机的想不到,用了后事实是相反的!

网友:
严肃的事情要个明晰的回复

楼主:
低压保护返航的相关自然是经过测试的,不会出现胡乱返航的情况。用户自己也可以在空旷的地方测试。

另外就是如果不是确定要飞很远的距离很需要自动返航功能,请不要开启低压回航的功能。因为有可能飞手不太记得初始的home位置,飞着飞着跟着飞机走开了,25米的半径其实不是很大,导致进入一级低电压保护的时候触发了回航。特别现在用户还不习惯于切换模式开关。

网友:
 我真的没走开啊,飞机就在我旁边的。想试机的黄灯一闪就突然升高了 再说这用户的状况是一样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3501&extra=page%3D1是不是还要等很多人来出现这问题后才能真的说明这状况是存在的?退一万来说不管怎么样用户的操作不对,要是软件没问题的飞机都不可能错误触发保护功能突然升高的,因为距离就3-4M啊、

网友:
看来这问题成迷了,公说公有理,严肃的事办成不严肃了。让以后的事实来说明问题吧现在我是第一次对说明书说的不怎么相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保护返航的相关自然是经过测试的,不会出现胡乱返航的情况。用户自己也可以在空旷的地方测试。

另外就是如果不是确定要飞很远的距离很需要自动返航功能,请不要开启低压回航的功能。因为有可能飞手不太记得初 ...
要是飞机修理好了再测试出来这胡乱返航的情况这么说?我想听听DJI怎么严肃对待这问题?(要不怎么会大家都不用这保护功能?)

网友:
所以一级保护,我是只设置信号灯的。问题不是什么返航!!是电压设置多少合适?不较难找到最佳点

网友:
作为一个航模爱好者,我首先感谢皇家狮鹫对产品负责任的态度和对模友善意的提醒,毕竟用户对产品不明原因带来后果的可怕性,DJI是对产品负责的,同时,我更感谢LUYS对产品较真的精神,毕竟我们都是用户,大家都不希望因产品的BUG带来损失,因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航模不是玩具,我们拿来都不是来玩的!我相信白晕山是个高手,一些产品的小问题高手都能轻易处理,但我是一个初手,我更喜欢把产品的问题和优点都搞清楚,不要一味的追捧,那样会害一大批人,特别像我一样的人。

网友:
补充一点:说明书我也反复看了好几遍,到现在我还没有搞清楚云台F1F2的设置及控制,WKM买回了快两个月了,现在还没有处女飞,担心啊!

网友:
解说的很详细,顶一个!

不过,强烈建议DJI能提供自定义低压保护自动回航高度的功能。

网友:
"总结一句话~电池能飞行的时间,飞的人一定要心里有数!"
说得好!

网友:
标题

个人觉得还是有点问题,曾经一次一级保护以后准备落回来的结果突然就掉下来,估计是二级速度太低导致。个楼主说的二级会缓慢降落有差异啊~
另外,上次遇到gps模式下失控飞机向一边快速飞去,切换手动仍不能控制,飞机飞去的方向也不是home。估计gps是坏了~自动返航有时候也是坏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多了解一些第三级保护触发电压是多少V?谢谢回复。

网友:
其实悟空的自动返航还是很靠谱的。 大家就别在纠结了。这个就和飞机的飞行半径一样,你的最大飞行半径,和有效飞行半径。自己平时飞的时候估算一下最长飞行时间,然后按80%时间就安全回航吧,贪心要不得。另外返航高度是原有飞行高度加上10-15米这样,没事的时候自己测试过。本来飞行就是要靠控制的,太依赖飞控了技术也就退化了。大家加油哈哈。

网友:
还有其实,给大疆的建议还是最好把低压保护设置为保护飞机吧,电池最大放电无所谓的,保护飞机才是王道。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在设置一,二级保护电压的时候不准确。有次进入二级保护了,就直接快速平衡下坠了,还好高度很低,估计直接跳到隐藏的三级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手动和姿态模式飞行,只有在不明朗环境下定位才用GPS模式,GPS模式适合地面站上使用。至于低压保护我一直是开着的,我不会去理会它的,原因是在遥控上设定了时间报警,这是从开始学遥控飞机学习得来的定律。
基本上WKM所有的功能我到在用,而且WKM没有的功能我也加上去飞行的。
本人在此对DJI工程师提出一个要求,能否在参数栏内加上一栏远程遥控气压定高开关功能。谢谢

网友:
保护是严肃的事情,不要出了问题,回答张冠李戴

低电压保护自动降落功能,这个在说明书上是个有量化指标、飞机在以HOME点为圆心,25米为半径的球体以外的位置,自动返航才会触发。这个指标是原则!对操作人水平的高低都不会因此改变的。现在的问题是悟空在近距离胡乱触发这个保护功能!是个会出意外严重的错误!大家想想要是汽车气囊胡乱触发是什么样后果就明白了。我再这里一直提这问题,得到的是文不对题的答复!(再次重申一个观点,电压保护措施仅仅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个保护措施,一、它是没办法挽救所有的情况的;二、它也是有使用方法的,需要懂得运用;三、保护只是底线,不是一定要触发的;四、保护是严肃的事情,请不要把这个当做娱乐。)问问是不是本人水平不够,才会造成了悟空胡乱触发保护功能的返航的!!!相同故障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3501&extra=page%3D2

网友:
希望厂家针对悟空近距离胡乱触发低电压保护功能有个明晰的解决问题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保护返航的相关自然是经过测试的,不会出现胡乱返航的情况。用户自己也可以在空旷的地方测试。

另外就是如果不是确定要飞很远的距离很需要自动返航功能,请不要开启低压回航的功能。因为有可能飞手不太记得初 ...
皇家狮鹫你用现在最新的软件测试过了吗?希望测试以后再来分析问题出在哪里?再来说电压保护功能的事!(现在光看着说明书说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因为我就是看着说明书做的才出事故的)

网友:
不用低电压保护功能,并不代表悟空在近距离胡乱触发这个低电压保护功能的差错不存在!这个保护功能问题应该是生产厂家最关心事,想不到的是用回避的,答非所问的态度来对待会产生严重后果的问题,从问题处理方法上看来在低电压保护功能上面是有什么猫腻了?要是现在的悟空在技术上是不能做到避免胡乱触发的,明晰说明就是了用户不用这功能是可以的。但是说明书的25米为半径的球体以外的位置,自动返航才会触发要改正的,万万不可再误导用户了!!!

网友:
DJI又没个正面说法?应该不应该!

网友:
本人的六轴,搜完星姿态起飞(承认电池不好)飞了5-6分钟,离我4-5米处触发低压保护,突然上升且不受控,悲摧的是一着急,忘记油门不能低于10%(竟然设置的立既!),一不小心全收油门,几秒后,20米高的样子直线坠落,离我最多不超过水平距离不超过10米,零件散落一地,损失电机一个,电机轴两根,狗镜头一个,苦于无视频证实,爱信不信.  现在去掉低压保护,还是这块电池能飞行不到9分钟,一切正常,所以现在电机停车是智能,电压保护完全关闭.

网友:
DJI,真的要好好的,认真,严肃的来分析是什么原因了.又是个"离我4-5米处触发低压保护,突然上升且不受控,"说明书是不能乱写的!有错就是要马上处理的,才是大厂风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保护返航的相关自然是经过测试的,不会出现胡乱返航的情况。用户自己也可以在空旷的地方测试。

另外就是如果不是确定要飞很远的距离很需要自动返航功能,请不要开启低压回航的功能。因为有可能飞手不太记得初 ...
想问问LZ是不是对现在所发生的悟空在近距离胡乱触发这个保护功能!的一个解决办法?还是一个什么?什么的? 空旷的地方测试。提问不空旷的地方就不能设置这保护功能吗?保护功能是要有条件的?要把话说明白啊!!!

网友:
现在DJI还是肯定的说悟空在25M内不可能出现胡乱触发近距离低电压保护返航降落的。但是悟空这错误发生在我手上是事实的,在栏目里也有这状况,因为按照说明书上人为办法不可能让25米为半径的球体以内的位置,低电压保护功能返航降落的功能成功触发的。我再出现N次问题DJI是不相信的,是不是让第3方来做个有偿测试找这错误?1.GPS信号质量不同的的大小场地2,10M.15M.20M距离 ,3,飞机就做个悬停高度3-4米的低电压测试。应该这样才是最有说服力的,DJI才会着手处理这悟空错误触发问题。

网友:
现在是用户要适应产品的脾性来使用,,,,,唉,,,,

网友:
是不是让第3方来做个有偿测试找这错误?1.GPS信号质量不同的的大小场地2,10M.15M.20M距离 ,3,飞机就做个悬停高度3-4米的低电压测试。应该这样才是最有说服力的,DJI才会着手处理这悟空错误触发问题。

网友:
第3方做公平,公正的有偿测试,条件,地点,态度现在要看DJI的

网友:
哎```用个什么电压保护嘛!!   用着爽的继续用,用得不爽的直接关闭就行了.   我是恨不得DJI 什么功能都去掉,留下一个稳定功能就行了.

网友:
关注dji的回复!

网友:
让这里还还不明白这功能的人再仔细看看说明书说的是怎么会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保护返航的相关自然是经过测试的,不会出现胡乱返航的情况。用户自己也可以在空旷的地方测试。

另外就是如果不是确定要飞很远的距离很需要自动返航功能,请不要开启低压回航的功能。因为有可能飞手不太记得初 ...
你的所谓25M可靠性不是你DJI说的,是以GPS信号作为基准点来定的。GPS信号产生的误差+-100M都可能的,用这个来作为保护功能的基准点来定25M内不触发,你还能说是严肃的设计,还能说不会出现胡乱返航的情况?GPS信号变化是经常发生的,是常态。在重要的功能上用,要慎重要有误差限制,否则要是做不到,做不好的功能就不要乱说,是要害人的,DJI你要尊重客观事实来做产品!!!

网友:
悟空阴沟里翻船,DJI你还狡辩什么?

(悟空阴沟里翻船)事故发生时的状况,试机在高度3-4M,距离3-4M  GPS模式下试飞,飞机性能很好,定点,定高很准。悬停飞了5-6分钟当时黄灯一闪突然升高到15M,撞击楼房炸机,当时悟空完全剥离本人对飞机的操作权利,这就是近距离触发了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低电压保护自动降落功能)。使用手册上有关电压保护这里写的很多,很好,25M内不会触发保护功能的,我仔细认真的看了N次才设置了这功能,就出事故了。现在说的就是说明书有关(低电压保护自动降落功能)和产品事实不符是个隐患,DJI怕丢脸。怕承认产品有隐患,后果是会让更多不明白的用户造成不应该的炸机损失。DJI你做不好,做不到的功能,不要乱做,不要乱说,这样做是会出事害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在这里讨论保护功能,那我想WKM的电压保护功能做一个全面的解释:
首先从广义上来说说保护功能

1. 所有的保护功能都是一个底线,并不是希望用户每次使用都一定要触发这个保护功能。
(原因:例如直升机电调 ...
你这样不明不白的移动反应悟空产品隐患问题的帖子,是无能的表现

网友:
现在DJI说可以找第3方公证测试了那好,1.费用 2.测试的规则.3.测试的结果处理办法。公司出个想法看看?大家认可生效(对照说明测试后处理)

网友(2013-07-18):
加上个电流监控 监控容量 就可以知道电池还剩多少

网友:
我是一般都关闭的,不信这个

网友:
非常详细,不错,不过我好象没有用过一次。。。。

网友:
wkm没有,只有naza,但是naza电压保护的确挺坑爹的。唯一摔的两次都是二级保护,迅速下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