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8求教

楼主(2012-05-30):
第一我是新手,第二英文不好。
再次求教 怎么JRXG8怎么设置模型1,2,3 然后怎么切换?希望详细些 谢谢老鸟!

网友A:
配的中文说明书,你没看说明书么?
唉,可惜我的XG8返厂了,最近飞不成了,至于原因保密

网友:
就是,不是有中文说明书吗?

楼主:
说明连同报纸被5毛一斤收走了······

网友:
官方网站有中文说明 如果没就下个XG11的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的中文说明书,你没看说明书么?
唉,可惜我的XG8返厂了,最近飞不成了,至于原因保密

什么原因?

网友:
按住ENT键开机,点击“MODLE SELECT选择建立第2个模型、第三个模型.....,然后想用哪个模型时,再按住ENT键开机,点击“MODLE SELECT,选择就行了。

网友:
官方网站有中文说明书下 载的!

网友(2012-07-21):
个人感觉JR的说明书不如FUTABA说明书详细。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住滚轮开机 就是系统菜单然 第一页的左上角的第一个菜单点开 选择YES
就会看到你的模型编号了 滚轮切换到你想要的模型编号 按下滚轮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