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麻烦了~跪求大家讲解!知道的希望能指点下!不胜感激

楼主(2012-05-30):
飞机的配置
翼展:35-1/2" (900 mm)机长:57" (1450 mm)期飞重量:53 oz. (1500 grams)翼展:35-1/2" (900 mm)机长:57" (1450 mm)期飞重量:53 oz. (1500 grams)su34

     想咨询的是 su34的矢量口如何和飞机混控?

    我的控是JR XG7不知道能否设置成功!谁有教程希望能共享给大家一份,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抢个沙发等下文!

网友:
如果想全功能的实现矢量控制,你的控需要5个混控编程通道,我们假设安装在左发上的舵机是矢量1,中间的是矢量2,右发上的是矢量3
1,用升降舵混控矢量1,喷口运动方向可以通过混控比率的+ - 百分比切换。
2,用升降舵混控矢量3.  喷口运动方向可以通过混控比率的+ - 百分比切换。
3,用方向舵混控矢量2.  喷口运动方向可以通过混控比率的+ - 百分比切换。
4,用副翼混控矢量1       喷口运动方向可以通过混控比率的+ - 百分比切换。
5,用副翼混控矢量3.      喷口运动方向可以通过混控比率的+ - 百分比切换。
条件是你的接收最少有8个通道,如果带襟翼就需要9个,5个混控编程,这样就可以实现360度的全矢量控制,无论什么控,原理都是一样的。
我记得SU-34有自带的线,能实现上下,左右的喷管控制 (具体接法说明书上有。帮模友调过SU-34,记不太清楚了),但无法实现副翼的喷管差动控制,用原装的线缺点就是无法用开关控制矢量,矢量处于常开状态,我上面所说的可以通过开关控制矢量的开放和关闭。如果5个混控通道全部指定使用一个开关控制,那么这个开关一开,全部功能就全部实现。也可以指定3个开关来分别控制,例如 1-2指定用一个开关,一开就是升降矢量起作用了。3,用一个开关,方向起作用,4-5指定一个开关,一开副翼矢量起作用,我个人建议最好一个开关控制全部矢量。

网友:
请参考一下我以前发过的吧,控不一样,但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0298&page=1

网友:
SU34。。已经算老飞机咯

楼主:
那XG7 可以飞嘛?设置太麻烦了呀

网友:
 设置好复杂!

网友:
估计苏34的喷嘴控制方式和苏35是相似的。
我的T8FG返厂维修,不得不用天6来控制苏35(算起落架合计14舵机/蜗杆)

我的做法如下,参考一下:
通道1:副翼1
通道2:升降舵(2舵机用Y线)
通道3:油门
通道4:方向舵(2个方向舵机Y线,方向矢量,前轮转向灯全部Y线到这通道)
通道5:收放起落架
通道6:副翼2

1-6通道是襟副翼混控,可实现襟翼功能;
矢量的上下动作就无法使用(空置),只能等T8FG回来后才能用

按上述设置,可以正常飞行。但一些3D动作就不好做,横滚也比较慢
一般新机初飞,可以不使用矢量喷嘴,避免飞机过于灵活的。

话说,LZ已经第几台涵道了?

楼主:
这是第三架 第一架是F18  第二架势T45 这就是第三架  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