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马达启动鼓掌。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2-05-30):
S800马达启动鼓掌。谁帮我把视频贴一下。大家分析一下原因。有时正常启动就能飞行,有时启动其中一只机臂马达“蛐蛐”作响。慢很多,就根本没发飞行,强行起飞就会翻到,多启动几次又正常了,有时又不会遇到这个问题,调参也没用。我想寄回厂家去,但又怕运气不好查不出问题,原封不动寄回来。咳,纠结。S800, Z15,NEX7,卡而蔡司镜头。这样能上天吗!!!为了它,我可是下了功夫的,又重新买的新悟空,全套新。原来的悟空随太阳黑子跑了,回花果山了(不好意思在网上提)。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0NzU1ODA0.html

网友:
是不是地不平?把转速慢的那一支臂对面的那边垫高一点再看看

网友:
设置马达怠速速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马达怠速用的是推荐吗?

不要设成低的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相位找不到

发生此问题的原因无非2点

1. 电调问题

    电调有问题而导致找不到相位

2. 马达问题

    马达内部损坏而导致电调无法找到相位

个人觉得马达出问题的可能性大点,这应该是DJI找的OEM厂家批量生产后产品质量不够好造成的

楼主完全可以寄回DJI更换

网友:
典型的缺相,把那个机臂寄过去检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中奖了啊。。。。。。。

网友:
我的那个启动时跟你这个差不多,我是1,3,5这几个转的慢,2,4,6快,但是继续推油门就一样速度了。你试试慢慢加油门看看能不能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设的推荐,其它的也试了一下,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的,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无法飞行,调参低,推荐,高都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时正常,就不会遇到这种问题,怕寄回去后又查不出问题.但出现问题就无法飞行.怕.

网友D:
索尼的蔡司也叫蔡司啊……楼主秀的成分不小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索尼的蔡司也叫蔡司啊……楼主秀的成分不小啊,哈哈哈

目前Sony Nex系列中唯一一颗蔡司原厂制造的真正蔡司头

http://www.sonystyle.com.cn/products/ildc/e_mount/sel24f18z.htm

网友:
試試一個動作,停下來將機身拿起  將機身前後左右傾斜幾次,再放回地面試試比油,看看有什麼幫助
亦可試試將同轉向的手臀交換 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都试过的,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就是看了你的片子,才买的这一只镜头。不错。

网友:
建议把这根臂和同转向的另一只臂换一下试试,如问题依旧就是飞控的原因,正常了就是那根臂的电机或电调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G:

换个位置后,还是这只机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位置后,还是这只机臂。

那就于电机和电调无关!应该是飞控设置原因或故障!

网友H:
把调参软件里的马达怠数调到高速!

网友I:
楼主米真多。。呵。。都是好东西。。

网友I:
可以用排除法来看是什么问题。
把其它位置上的电机和有故障的对调动一下看看如何的。看看是电机还是电调的问题
基本就两个可能。电机或是电调的故障。。确定下是电机故障还是电调故障。

网友I:
还有一个可能。升级固件和调参软件后,把马达怠速再往上调一档试试如何,

网友J:
通过视频初步判断,此现象属于单臂动力系统故障。请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

网友K:
这么贵的东西也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