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天线断了重新焊接上后,遥控接收距离问题,望飞友们解答谢谢

楼主(2012-05-30):
之前2.4G的天线断了,华科尔的一位好心的售后员免费送个一条拆控的天线,昨天收到后自己焊接好,天线里的内线和外线我都分开焊接的,正确无误的。搞定后我提机到外面空旷的地方,把飞机放在地面在不升空的情况下做接收距离测试,然后边拿着控边加点油门让大桨转动,再慢慢的步行当走到大约离飞机80米外左右时,飞机就接收不到控的信号,因加油门看到大桨不转动了,那么请问这情况是正常的吗?这情况如果飞到空中的接收距离也会差不多吗?我现在飞行时只敢控制飞机在80米的范围内,因怕失去信号而失控!(只外在这赞华科尔的售后一下,希望该公司发展越来越好,生产出更多性能质量好价格又实惠的产品来造福国内的模友!在国内外的声誉超越台湾亚拓!)在

网友A:
是不是天线没焊接好?最里面的芯和外面的屏蔽层是绝对要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天线没焊接好?最里面的芯和外面的屏蔽层是绝对要分开的

里面的芯和外面的屏蔽层的金属线我是分开焊的,谢谢

网友:
我把ea101的天线换了,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B:
80米差不多正常的,太远也是浮云,看不见JJ,给你遥控距离1000米,又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米差不多正常的,太远也是浮云,看不见JJ,给你遥控距离1000米,又有什么用?

高手1000米都可以飞行,因为高手飞行时不单靠眼睛,还会利用感觉和想象飞行中姿态的运用,而我这等新手只懂用眼看但飞到两三百米远基本还可以操控的谢谢!!

网友C:
天线的长度和原来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的长度和原来的一样吗?

一样长的谢谢

网友:
飞两三百米远,你想干什么,有拍到女人的艳照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LZ控功率多大?10MW?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控功率多大?10MW?

不知道功率多大啊,一个遥控的功率能有多大啊,我只能说是用12V电压供电的

网友F:
200米 ,不敢想象小直机飞这么远还能看见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米 ,不敢想象小直机飞这么远还能看见姿态,

能看到啊,200米远的450看起来应该像小松鼠那么大吧,不是一样算能看见姿态吗?

网友G:
落地距离 和空中距离 差异很大

你叫个人拿着飞机举过头顶,加油让飞机缓慢转动,走个一两百米都不会掉信号。

网友:
前提是遥控和飞机都要离开地面。 1米高就可以了

网友H:
焊点怎样?发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焊点怎样?发图上来看看

不发了,也没什么必要看的,反正就是屏蔽线和内线分开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落地距离 和空中距离 差异很大

你叫个人拿着飞机举过头顶,加油让飞机缓慢转动,走个一两百米都不会掉信号。

恩~!谢谢!我需要的就是您这样的解答和回复,如此我就可以放心把飞机飞出到100米左右而不担心失去信号坠机了。。。

网友I:
想起手榴弹了,空爆威力比地爆大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G:

领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起手榴弹了,空爆威力比地爆大得多!

呵呵~您的比喻能力还真不错!

网友:
d7控的说明书遥控距离大约100米,地上80米的话,空中会远一些,不过,2.4G的高频信号传输电缆一般不要在中间焊接,一定有很大的损耗的,一般是换整条天线。

网友:
标题

我也拆过华科尔,好像和wifi天线一样不用焊接吧。而且高手不用看的话闭眼睛感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