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五轴JJ问题。。。

楼主(2012-05-30):
在论坛里看到很多牛人自制的A/C的五轴JJ,叹为观止。却让我遇到了一个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求解惑!!!
编程时通常有两个坐标系,一个是工件坐标系,一个是加工坐标系。
加工时候,当A/C旋转
时,加工坐标系也随着旋转了,刀路的X/Y/Z坐标是以加工坐标系来确定的,AC的值是参考固定的工件坐标系确定的(自己猜想的)。
但是机器并不知道加工坐标系已经旋转了,机床还是按照正常三轴机的方法找到刀路的坐标点,这样一来,刀位点不就走错了吗?
因为我猜想,工作台旋转了以后,同一个刀位点坐标在工件坐标系与加工坐标系中肯定是不一样的。

无奈本人愚钝啊,虽然没见过五轴机,但是由于好奇。被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求前辈指点迷经,让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
多轴编程的时候。坐标可以设置的!我也只是听说。。做个沙发

网友:
需求解惑!!我也一直困扰5轴坐标定位问题,总是想不明白!!

网友:
一切数据都只是机床零点坐标下的相对值  有机器实际操作就好理解了 :loveliness:

网友:
尝试回答一下,欢迎指正!

①首先数控加工中对坐标系的定义是什么:所有的加工都是假设工件不动,刀具相对工件来运动的
个人理解工件坐标系:工件的找正过程中就是让机床来识别工件坐标系,换句话说就是让加工坐标系和工件坐标系相统一!

②所有不管是3轴还是5轴加工,都会是这么一个现象,假设你自己就是工件(或站在工作台上),你会发现周围的一切物体,当然主要还是看刀具 (工作台一体的物体除外)都在围绕你运动,但是你自己的坐标系(假设以头部为坐标原点-可以理解为工件坐标系)没有任何改变,你的左手在你的左侧约X-300,Y0,Z-200处,右手在你的右侧X300,Y0,Z-200,脚在你的约X0,Y0,Z-100等等(数据为大概参考),你的每个身体部位都有自己的坐标,而且是参照自己头部的坐标系(加工坐标系或称之为工件坐标系0点),这个就是CAM软件产生的坐标点的依据(假设CAM软件要加工这个人体模型)

③藤椅的后半部这句话“控制系统只负责执行G代码不需要进行坐标计算”,个人不是很赞同。CNC是先要把工件坐标系中的数据进行复杂的坐标系变换为机床能够识别的机械坐标来进行控制的(3轴机其实是5轴机的特例而已,只是简单的坐标系平移,没有旋转变换),当然还有一些加减速控制等(数控机床只能识别机械坐标的,只是里面做了数学处理,所以很多人误以为机床是在执行工件坐标系指令)

④建议初学者就不要先研究DMG的100P这个型号的机器了,这个其实是B/C和C的复合轴(那一个摆头轴其实是45°B/C复合轴),100V linear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很经典,而且网上也可以找到视频(这个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B,C轴),AC轴应该是在立式加工中心和龙门五轴上应该比较常见

⑤顺便提出一个问题,这个5轴其实还应该有一个“谁在谁上”的问题,可以研究一下。比如(我把head 助记符为H,table助记符为 T),B-Head+C-Table(DMG 100V linear 5轴),C-Table在B-Table上(森精机NMV8000就是这种类型),B-Table在C-Table上,A-Table在C-Table上,A-Head在C-Head上等等,当然还有复合轴等等,仔细研究一下会很有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
三轴的机器很好理解,就是加了旋转轴了以后让人难以捉摸啊。
最不了解的就是,后处理的代码拿出来用,当加工坐标随着AC指令旋转了以后,执行XYZ的坐标时,这个点是不是在变化以后的加工坐标系中确定的,还是在原来三轴机类似的坐标中确定的,不理解。(其实是工件不动,也不旋转,把刀具看作运动。这样好像自己可以理解一点。但是反过来看又不理解了,郁闷啊。。。)

网友:
"当加工坐标随着AC指令旋转了以后,执行XYZ的坐标时,这个点是不是在变化以后的加工坐标系中确定的,还是在原来三轴机类似的坐标中确定的"

按照你的字面意思理解一下:应该是在变化以后的加工坐标系中确定的!

多了2个轴,多了很多问题,很多烦恼,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请不吝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