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四轴装机求指导

楼主(2012-05-30):
新手刚开始玩四轴
四轴装机要注意什么啊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电源分配板跟飞控直接隔多远才合适啊?

网友:
我的四轴

KK的飞控。飞控和分配板之间大概距离1.5CM。开始在分配板上分别焊了4个T插方便连接4个电调。怕焊点多了出故障。就把T插又焊下来了,电调的正负极直接焊道分线板上了。

网友:
不错有更详细的安装图最好

网友:
KK无需考虑间距问题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的,也刚装好,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