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装好了 但是往一边偏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30):
新手 用的FF板子 机子一直往前面卸 油门不敢给大了 怕翻 怎么办

网友A:
桨平衡做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手呀 怎么做浆平衡?

网友B:
FF我没弄过,不过我之前用兔子,naza的时候,也出现过,就是通电前机架放置位置不是水平位置,所以通电后飞控可能就默认目前状态是水平的。

网友C:
你也可以调调微调,还有飞的时候地面必须是水平的。祝好运,慢慢来吧,调的次数多了,也许你就能感到它的兴趣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