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naza的设置

楼主(2012-05-30):
小弟买的naza配的是wft07
遥控器
,控制模式哪里不知如何设置,蓝色永远在失控保护那里,红灯不停的闪......
还有就是naza的螺旋桨的安装,应该装四个都是大的?小的?还是两大两小?............

网友A:
桨用脚丫子想也得是一样的啊。

网友B:
wft是什么???
你这问题问的水平太高了,没法回答..........

网友C:
 终于发现有比我菜的啦
不载重用4个小桨叶
naza可能没检查到接受信号,建议换个大家听说过的控

楼主:
wft07就是天7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