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cjm250车铝的最高转速

楼主(2012-05-30):
论坛看了很久,准备上台cjm250小车床,看到此床最高档位转速只有1600转/分。如果车削直径10mm铝合金(6061)的外圆,算一下高档位时线速度有50m/min,这个速度精车铝好像不够啊!当然还有车刀问题,但查了一下很多种刀线速度都是百米每分钟以上的。
    希望有cjm250床和其它小床的兄弟能介绍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路过,不懂,等楼下解答

楼主:
沉得太快,顶一下。论坛上那么多cjm250,没高手出来科普一下吗?

网友:
夹个大点的工件,你有胆量开到1600转/分?

楼主:
楼上你好,我是指加工直径小于10mm的小轴件,铝合金6061的。大直径的铝件计算后选用合适的档位可以满足铝件加工刀速高的要求,但小直径的,线速度很低,这个cjm250最高1600转不知能否适用于10mm的小轴件。

网友:
我也想出手cjm250了 请问你找的淘宝哪家啊,价格多少,方便pm一下吧 谢谢

网友:
俺的鸡已上架,请多发点加工经验吧,下步目标铣改数控,再找老师傅学一下车工。

网友:
看来楼主是要求完美的人。铝这么软的材料是最好车的,当然,转速高些车的光洁度也更高,不过,我1000转以内就能车的非常光了,多备几把刃稍有差别的刀,换着用,看看哪把适合中速车铝。
前几天车钢我可有体会了,多亏家里外圆刀多,而且,磨刀水平低,刃都不一样,开始用的几把跟狗啃的差不多,后来一把把试,终于碰到一把好使的。
我是外行,只说自己的体会罢了,因为感觉楼主比我还外所以才敢说说的。内行人别拍我。

网友:
用白钢刀,刀头用细油石把接触角和面都磨光亮(镜面级别的,最好用红宝石油石没有的话找高目数的碳化硼或者天然软玉油石,玛瑙油石也凑活就是不太出活)前接触角的圆弧倒角稍微倒大一点点,车的时候加缝纫机油润滑,不用高速也能车不很高的光洁度

铝主要是会粘刀,在刀尖部位行程堆积,刀刃磨光加润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曾经在机床展上见过有台北京出的超精密数控车,龟速车削铝件,直接出镜面,用的也是白刚刀

网友:
我用白钢刀,刀口面积小点,用油石磨锋利点,几百的转速一次吃刀2MM都能车得很光滑。

网友:
看书多了吧 没实战就想当然 。,想坏脑,  车铝和纲不同   200转一样光 刀要锋利的那种。白刚好。涂点机油高转速只要不粘刀 光的很。 低转速也是一样。

楼主:
楼上正解,还没摸过车床,看书灌水多了。以前样件是外协加工,NND加工量少实在受不了冷眼下决心车铣一块上。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
车刀很重要,冷却也很重要

网友A:
最高转速就在那里写的 1600转

CJM250反正我是没车出什么太光洁的表面过,不过我也一直在用它。齿轮变速很方便

主要还是这床子震动有点大。

作作小模型是可以了

最亮的表面,我只在切断时,2MM的切断刀,切出的表面是镜面的。其它我作的只是浮云。

不过高手在民间,没有他们作不成的

网友(2019-02-18):
引用 网友A:
最高转速就在那里写的 1600转

CJM250反正我是没车出什么太光洁的表面过,不过我也一直在用它。齿轮变速 ...

喜欢你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