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哈大家恒龙坦克有好点可以匹配的波箱换吗?

楼主(2012-05-30):
想问一哈大家恒龙坦克有好点可以匹配的波箱换吗?

网友:
好像没有,建议自己改下电机吧,比如改用395或385电机,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A:
有没有用过3:1铜齿波箱,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用过3:1铜齿波箱,效果如何

我的KV成功改用啦3:1波箱,原装380电机7.4V电池坦克10多斤,速度降下点,扭力明显感觉增大很多,要是配置上385高扭力电机效果更好,380电机配3:1波箱速度还是快了没有重坦感觉,马上订购385来换先前买的几个395.高速380都不需要了。3:1波箱电机固定位置有点问题,电机螺丝扭紧后电机是斜的这样电机齿轮不能和其他齿轮平行驱动,摩擦声音大这里有点烦要加垫片让电机平行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