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建议一下什么充电器比较好~

楼主(2012-05-30):
(无正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要看你的用途了,想一步到位那就买PL6 PL8 720I之类的当然价格也比较高,但是供电器不是易耗品可以用很久

网友A:
低端,a6,
折衷 x612s
一步到位(建议)0720

pl8做功不咋样,售后貌似也没0720好,灵活性也没有0720好
唯有比0720好就是体积和重量,但是这些在上面一句来说都是没意义

网友:
b6不能买,搞死电池
实在没钱可以买花牌301用着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端,a6,
折衷 x612s
一步到位(建议)0720

pl8做功不咋样,售后貌似也没0720好,灵活性也没有0720好
唯有比0720好就是体积和重量,但是这些在上面一句来说都是没意义

pl8在性能上表现还是很不错的,720除了双路充电,其他优势不大,pl8的再生放电和1a的平衡能力是两点(不过用高档充电起的玩家一般不会使用垃圾电池,好电池基本不用平衡)pl8的外场充电结合再生放电功能很好用,不过做工很山寨,用着有点提心吊胆,HY的充电内部做工大厂风范。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8在性能上表现还是很不错的,720除了双路充电,其他优势不大,pl8的再生放电和1a的平衡能力是两点(不过用高档充电起的玩家一般不会使用垃圾电池,好电池基本不用平衡)pl8的外场充电结合再生放电功能很好用,不 ...

再生放电的用处需要多考虑,这种功能就是个噱头。有没有都不是影响选择的重点。外场现在除了车载电瓶就是zha药包,这俩对回冲的电量几乎没有需求。再者,外场需要放电的机会一般就是最后最后要回家了。真需要的话,0720 做一根电池动力线反转4mm母头的转接,设好充电器保护电压,再生放电功能就有了……
但是做工,才是充电器最重要的指标。一台不敢放心用的机器会遮盖所有性能优点。PL8是注定小众的产品,只有真正了解它的人,才能避免很多实用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两款充电器都很强悍,pl8在功能上可以说相当不错,0720要稍微逊色一点,但综合考虑上0720要保险得多,至少售后和质量是pl8完全不能比的,楼主可以搜一下论坛里是否有hy充电器正常使用下出现故障的帖子,至于那款好,这就要看楼主是从哪方面考虑了,在软件方面pl8可以单独测试每片电池的内阻,不过对于非山寨电池来说用处不大。

网友:
icharger,负载放电,再生放电,俩都有,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