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新手问:我应该买那些设备?载机篇

楼主(2012-05-30):
第一:不推荐新手直接上FPV,最少也要把固定翼基础练习好。飞控不是万能的!折翼!大风!停电!飞控也是无能为力的。
第二:不推荐没有电子基础的人玩fpv
第三:不推荐极其具有冒险精神的人玩fpv。(比如直接挑战2000-3000M的高空)影响航线的!要低调!想玩高空可以去坐飞机。
下面切入正题!
载机(常见的FPV载机)
: 1:飞翼,如有道1.66、瑞风1.66、天行者飞翼(X8\X5\1340)、和风飞翼等等
         优点:载重大,抗风性强、省电、抗风。缺点:重心非常敏感,容易打手。不适合新手。所以不推荐。
       2:滑翔机,如冲浪者1.4、冲浪者2.4、天行者系列、凤凰1370、翼龙、
         优点:适合新手,对重心不敏感、好飞。适合新手进阶和高手休闲航拍
         缺点:抗风性差(相对于飞翼) 不能太大动作(相对于飞翼)耗电大(相对于飞翼)
      3:像真机,如P38、BD-5E(也属于滑翔机)等
      优点:好看(其他大家补充)
       缺点:耗电大,BD-5除外
解释一个飞飞机的常见的错误
1:飞机并不是越大飞的时间越长,电池不是越大飞的时间越长
2:飞机的重量越大就需要更大的动力只会增加:电的消耗。
3:飞机能轻则轻,能少则少。多一个设备增加一个风险。夸张点说多一克重量说不定能让你少飞一分钟。

关于飞翼有的人可能说不如其他飞机抗风,总是晃!
飞翼的抗风是体现在(比如说6级风  滑翔机可以飞, 飞翼可以飞 ,但是天行者绝对不能飞。这个就是抗风的体现,而且相同载重下飞翼比滑翔机更加灵活)这个就是抗风!

楼主:
以上说法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
你这只羊  载机 天狼星呢

网友A:
标题

事实证明……大大飞翼其实不怎么省电,省电还是要上单翼滑翔机省电……自己也说过……天行者系列随便飞就是80分钟……飞翼能不能?

网友:
问一下大家,大飞翼抗风性真的强过滑翔机吗?求解。

网友:
从速度、里程来看飞翼省电,
从留空时间来看滑翔机省电噢

网友:
同样油门大小的情况下,飞翼肯定更省电,

但是飞翼对重心太敏感,有次试着把2颗2200电池 换成2200电池+1颗800mah电池,都觉得不对劲。对它是又爱又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证明……大大飞翼其实不怎么省电,省电还是要上单翼滑翔机省电……自己也说过……天行者系列随便飞就是80分钟……飞翼能不能?

不是绝对的。

网友:
未完待续

网友:
冲浪者飘过~天狼星未拆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事实证明……大大飞翼其实不怎么省电,省电还是要上单翼滑翔机省电……自己也说过……天行者系列随便飞就是80分钟……飞翼能不能?

同感

网友:
根据最近的飞行,大飞翼确实不省电啊!你看大家不是电池越用越大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哈哈 其实省不省电 看的是气动外形 和翼型升阻比~   所以不是绝对的, 翼型展弦比越大越省电。比如像无动力滑翔机那样的,只是材料强度没那么高所以模型一般不会太长, 飞翼如果翼展过大 会产生很大的配平力矩;另外机翼和机身的表面光洁度很重要,EPP这种材料要说飞起来省电基本是不可能的,另外就是推力线和桨效,效率最高的肯定是前拉~ 比如 skylark这样的 桨效的话 全油门的时候肯定是 桨大电机kv值低好,但是不可能一直这么大油门飞,巡航速度的时候桨对空气向后的相对作用力是很小的 这时候桨本身克服空气阻力要用的电占得比例就很大了,所以真飞机都是可以调螺距的, 滑翔 或者巡航一般都是大螺距减小阻力。。。   总之呢 有些方面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其实省不省电 看的是气动外形 和翼型升阻比~   所以不是绝对的, 翼型展弦比越大越省电。比如像无动力滑翔机那样的,只是材料强度没那么高所以模型一般不会太长, 飞翼如果翼展过大 会产生很大的配平力矩;另外 ...

谢谢高手指引!

网友:
飞翼的问题比较复杂。
飞翼的设计风格有两种,最早的设计风格是九十年代以前的,当时流行大展弦比,机翼非常狭长,这种飞翼的结构强度差,但是各项性能都不错。超轻型飞机里面的一些记录,仍旧是这类飞翼保持着,竞速类飞机里面少数的飞翼也是这种类型。这种飞翼根本不考虑翼身融合,所以有一个明显的机身。
到了九十年代以后,随着B2和翼身融合技术的普及,连模型也受到了影响,飞翼变得粗短起来,结构强度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不过展弦比的增加使得诱导阻力增大了。高速性能欠佳,但是操纵性和稳定性更好。
下面这张就是竞速飞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