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DJI 改进 S800 螺旋桨!

楼主(2012-05-30):
我飞多轴折腾了很长段时间,用过很多螺旋桨,APC ,木浆,碳纤维浆等。感觉S800的螺旋桨震动大,很可能是螺旋桨强度不够引起的,低速动平衡还可以,上高速起飞了震动明显加大(这种螺旋桨高速震颤的现象在便宜的塑料浆上大载重就明显,木浆就没有,高速仍然平稳)。这么大震动,先不说螺旋桨安全的影响,对IMU 也有影响,对云台减震要求很高,螺旋桨效率还明显下降(根据我换用木浆的经验,浪费可以高达30%以上)。

要求DJI加强碳纤维浆的强度,或者出相应木浆。

网友A:
你的这个桨是新款还是老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分新款和老款?

网友:
额,有检查高低桨么?DJI 的桨夹会造成高低桨。还有就是,动平衡。。没有完美的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桨是新款还是老款的?

新款与老款的怎样区别。

网友:
还有新款老款之分?镂空桨是新款还是老款?

网友:
刚出的飞行器就有新款和旧款的桨了。
根据身边这么多魔友的使用经验,榉木桨在电动机的应用是无敌的。
碳纤桨和APC桨都不及木桨好。

网友:
S800的桨目前还没有新旧之分。

之前的倒是有,区分是:桨中心的孔壁加厚了。

网友:
期待出木桨 或者apc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还有新款 老款之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感,无论强度还是重量,木浆可以做到无敌。这点XA看的比较清楚

楼主:
听声音都听的出明显区别。S800螺旋桨声音巨大,感觉的有破响。木浆则安静,声音稳定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