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600N无副翼循环螺距怎么设定

楼主(2012-05-30):
我的亚托600N改亚托无副翼系统,发现自旋螺距无法调整,除非把三个斜盘舵机的球头装在最靠近中间的舵臂眼中。请高手解答下,这样的安装会不会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
一样

一样,,,你的问题解决没哟

网友:
控上的D/R设置舵角量不行吗?有副翼是这样

网友A(2012-06-29):
回复 网友B:

600N无副翼跟有副翼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现在好多模友都再改无副翼?刚入模不懂,请教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00N无副翼跟有副翼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现在好多模友都再改无副翼?刚入模不懂,请教下!

简单点说,有副翼飞机平衡靠平衡杆惯性完成。无副翼,用陀螺电子修正,
无副翼更稳,但更费电。

网友:
wo ye xiang zhi dao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说,有副翼飞机平衡靠平衡杆惯性完成。无副翼,用陀螺电子修正,
无副翼更稳,但更费电。
错,错在哪里自己钻研。副翼&平衡锤。

网友:
无副翼的循环螺距在你的无副翼陀螺仪里面调,例如V BAR是用电脑软件调,MB是用自身的设置功能配合灯的颜色用遥控控制杆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