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请教一哈 四轴的左前方电机[M1]是不是必须顺时针转 ...
新手 请教一哈 四轴的左前方电机[M1]是不是必须顺时针转啊 谢谢

楼主(2012-05-30):
新手 请教一哈 四轴的左前方
电机
[M1]是不是必须顺时针转啊 谢谢

网友A:
四轴的左前方电机不是M1吧?是M4
四轴X模式下 左前方的电机是顺时针转,装反桨

楼主:
KK说明书上面 标的是M1啊

网友A:
 看来不同飞控之间,电机标位都是不同的呢,我用的是玉兔的。我没用过KK

网友B:
我用过KK和MWC,2者方向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