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改无刷?

楼主(2012-05-30):
到底是用c05m还是用原厂的无刷,现在原厂无刷电机单卖了,遗憾没有任何数据可参考,c05太贵了,物不所值,1:有没有用原厂无刷改成功的呢?2:大齿盘用原厂的还是用guiscp的大齿?3:与舵机间隙是否足够4:原厂无刷与c05m相比谁省电暴力?请前辈给出详细的指点

网友:
1、用原厂改无刷成功的太多了
2、我还是用MINI原来的大齿
3、间隙足够
4、C05M我没用过,其他魔友反映比原厂暴力,暴力与省电似乎是反义词吧

网友A:
原厂套装已入,新单独10A电调已入,等有刷飞坏就改
原厂的反应还不错的,够用了

网友:
新手不是很懂,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套装已入,新单独10A电调已入,等有刷飞坏就改
原厂的反应还不错的,够用了

早改早享受,如果光练悬停的话要飞坏原厂有刷有难度的

网友:
我也是没改,原装倒飞太蛋疼了,翻过来掉转严重,很难翻回去,看来还是要改无刷

楼主:
踏青用的是哪个电调,是85的cb100的,还是98可编程的呢?

网友(2014-02-20):
无刷套装改后,无刷蹭头罩,64T配套大齿,把无刷逼到最边缘了,飞行时间不到三分钟。后换9T配合62T原厂大齿,顺溜多了,也不蹭头罩,飞行时间三分半。

网友B:
hp05s  你值得拥有

网友:
我用的原厂的,非常好,不需要怎么调试,装上就能飞,很简单

网友:
用原厂的不会蹭到头罩,也不会蹭到舵机,空间都留得很好啊

网友:
这么小的无刷动力卖200,你说是不是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