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的机器上的马达电机加装2个元件的有效保险装置,已经验证在用

楼主(2012-05-31):
以下保险装置部分来自网上文献资料,自己估算参数制作而成.本电路适用的设备对象是单相交流电容启
动型异步电动机,可能也适用三相电机,但是因为本人手头没有这个型号设备所以没有实验,本次改造的
电动机功率为550W,

前几天因为搞不懂台钻的原理,乱折腾了几下,马达就烧毁了启动线圈,这种通用型的电容启动型马达,存
在着一个致命的缺 陷,就是具有一个不可靠的离心开关部分.通常离心开关在整个机器的启动工作时间里
只工作1秒以内的时间,而离心开关构造原理基本各厂产品都是一样的,制造厂家基本上工艺流程已经固
定,品质也恒定,只存在因为制作材料质量的差异而引起的性能差异,以及电机内部不可测的因素造成离
心开关故障,例如产生的积屑,机油受热产生的硬块粘到离心开关上,离心开关本身的耐候特性不过关,在
热量和震动下发生变异.因为此开关多数装在内部,没有采取和电机内部隔离措施,所以此种开关经常卡
住,导致启动线圈过长时间工作,可以说这种电动机如此方式安装的开关是一个致命的缺 陷.

电机修复的过程不说了,为了以后能减少故障机会,特地对离心开关做改进,这个改进有两处,实际上只实
施了一处,
以下是改进的2点方法

1,可以将离心开关装在马达外部的轴上,可以直接观察和控制它的可靠工作
2,可以进行电气上的改造,通过一两个元件的加装来保证离心开关可靠工作,,,第一,加装一个过流保险,
第二,加装一个启动线圈工作状态指示的小灯,假如此灯长亮,证明离心开关卡住,启动线圈没有结束工作
,电机很快就会过热烧毁.当发现指示灯常亮,必须马上要关闭电源避免发生事故。

本人进行的是第2点改进,电子元件上的改造比较简单,避免又拆一次电动机反复拆卸对内部线圈不利.,
首先,要获得启动线圈工作状态的指示,,只需要在启动电容上并联一个LED就可以了,极性不分,当然,
LED的正极上要串一个200K的小电阻,来适应220V的交流电压,假如制作者要在380V上使用此指示灯就必
须要将200K加大到330K,
加装小灯后,开机观察,小灯一闪而灭,电动机启动了。证明内部离心开关已经跳动,电动机启动线圈
工作流程完整正常。
在后续多日的工作中发现,离心开关有时候会长时间不跳离,造成指示小灯长亮,所以,证明本人猜想
是正确的,就是这种离心开关的结构上存在不可靠设计。

其次,要保护容易损坏的启动绕组,于是,再做的改进是,加装一个负温度系数的保护电阻,此电阻的
特性是,通过电流的时候,电阻会增大,直到电流无法通过。网上文献说空调和冰箱的启动组件就是这
个原理的 。决定用旧CRT电视机的消磁电阻来代替,经过查找消磁电阻的表格型号,和手头有的元件,
找到一个冷态电阻是9欧姆的消磁电阻适合我的 电动机使用,于是,在离心开关和启动电容之间串接上
这个消磁电阻。

之后的使用效果如下,第一,电机通电启动线圈工作,电流流过消磁电阻,电阻发热会变大阻值,从而
避免后续电流流过启动线圈。电机启动之后,电阻1分钟内会从大变小,慢慢恢复阻值变回9欧姆,
就是说,按下开关电机设备工作后,不可以在1分钟内关闭再启动,否则启动会有困难,因为消磁电阻
还未恢复,这个对于本人使用的Z516钻床来说并不是问题。钻孔的时间一般在5分钟以上的。即使需要
频繁开关电动机,1分钟的启动间隔对于电机来说也是有利的保护。
第二,这个是意外的收获,电动机在使用过程中,假如机器因为你的操作不当负载过大降速(例如使用开孔器时候,瞬间卡住
导致危险状态工件有可能甩出,),这个时候会自动停机,其状态是,启动开关降速吸合,启动绕组产生一个负的力矩导致刹车!真是意外收获啊。。这个时候只需要等消磁电阻1分钟后冷却就可以重新开机了。这个奇怪又惊喜的保护功能,还需要大家探讨下是否合理。不过本人觉得这真的是歪打正着了。
附上本示例的电机线路图
红色元件为加装上的元件

网友:
太长,净文字。不看,果断飘过~~~~

网友:
负的力矩?想法吧

你说到堵转会启动开关会吸合,这样消磁电阻会通过电流,因为堵转,所以电流会比较大,很快就使消磁电阻过热到达高阻状态。这样电机堵转会就不会自动启动了,而必须等到消磁电阻冷却。

如果没有加入消磁电阻,那么在堵转状态时启动绕组会通过很大的电流,从而产生很大的力矩

可能是这样的吧,猜想而已: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应当是电子专业的行家,很合理,应该是这样,电机停下了,但是运转绕组还在嗡嗡响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分析比较对.

网友:
我用变频器...有过载保护...

网友B:
叶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接一颗保险管,台钻一旦堵转,马上烧保险管,然后换一颗即可。

网友:
猜想应该是反电动势运用吧!
电机降速堵转,电流瞬间增大,原本恒流转速稳定的电机内部转子突然不转,楞次定律启动:
电动势:电流→磁场→运动,变成:电流大→磁场大→(X)运动
电流与磁场改变,造成反电动势增大,抵抗电流与磁场增加方向
反电动势:反磁场大→电流大,进而启动开关吸合,由反电动势产生的电流原本由启动绕组吸收发热而烧毁,现改由消磁电阻吸收,故消磁电阻会发热,保护启动绕组。
这是否类似加装煞车电阻原理?那消磁电阻改为其他大功率电阻是否效果一样呢?
PS:消磁电阻改一般电阻应该不行,启动不了,温度电阻应该可以,低温导通,高温断电。

我台钻目前均加装快速反应按压式保险管,遇堵转电流增大瞬间断电,按压回复初态,也想再加装一大功率电阻作为吸收反电动势电流使用。

网友:
不是电容启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也想再多加一个你说的快速按压保险,是不是空气开关啊,又叫漏电开关什么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叶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接一颗保险管,台钻一旦堵转,马上烧保险管,然后换一颗即可。
简单有效,也是好办法。

网友:
真是,明明台钻在里面,没相机也没辙只好盗图(借图)说明:

目前类似,是快速反应型的,其实一般型应该够用;精密小台钻用5A规格,一般落地型台钻及攻丝机10A~15A,超过电流值断电,须手按复归,就不用拆换玻璃型保险管,价格不贵,效果一般,就是保险断电快速而已,若能加装匹配电阻应该更好。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资料.你说的反向电动势我也发现有,因为电机有时候会停转之后反转,加装一个9欧的消磁电阻会出现如此古怪的情况,简直是令人摸不到头脑,不过既然保护效果有,就好好用着了.

复位开关用处很大,回头也安装.
我自己做的保险装置,主要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容易烧毁的启动绕组,防止离心开关过度工作产生的故障.楼上各位提供的保险则是全面的过流保险.建议按照本人方法也加装,大家多两个方法互补达到完美保护,既保护电机内部也保护自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