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 小改VS M1A2 (10楼更新大量改造图片和介绍)

楼主(2012-05-31):
我的VS M1A2已经改完了。
新人小白   不在乎比例小 底盘低等等  只是图个乐趣小改了下  --改了驱动轮  改了承重轮位置  换了悬挂簧  换了电路板  改了音效  改了比例控。
第一次接触坦克模型 什么都不懂 发帖与大家共勉,本坛高手如云 献丑了。
先发几张完成图, 等有时间了再来些改造过程图。

网友A:
炮管还是不太完美

网友B:
M1看着就是赏心悦目,怎么车体前部有缝隙,合不紧

网友:
来些改装的详细照片瞧瞧 ,内购是什么样的 啊?什么声组,还有电调?

网友:
给个图,有图有真像看看具体是怎么改滴

网友:
图太少,没看够

网友:
拍个视频出来看看 再拍拍你怎么改的

网友:
这个做工有问题,控照片上一个

网友:
其实大家更想看改造过程

楼主:
开始上一些改造图片!

这是VS原始的内部构造  大家可以看到电池仓 驱动机构  进入炮塔的线 粗粗的悬挂簧和原始电路板和接线。

先是驱动轮仿真改造, 由于没有工具和细致的手工 只好从网上找了恒龙1:24的M1A2的驱动轮部件进行加工改造,恒龙的这个部件很便宜 一元一个,硬度尚可。
加工 粘接 安装 完成后看起来还不错。

至于承重轮位置改造 是个细心活. 拆掉承重轮 把要改造的轮子的限位槽用工具修改到合适长度即可  这个槽的长度根据需要自己把握 一次少扩一点 慢慢扩即可.

喇叭也换了  原来的是0.5W 换成2W了,声音感觉还是大了些。 此喇叭直径为57MM

这是改造完以后的内部,大家可以看到主控板 微型双路电调板 6通接收机(只用了4通 买控送的 大小合适就没换)和音效板。
还可以看到我更换的悬挂弹簧
我保留了原车的开关 这样比较方便  但是位置有些紧凑了。
至于这些原件怎么摆位固定 大家各有各的方法,这里就不罗嗦了。
反正是内部空间很有限 摆位和固定费了不少心思 也可能有更好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这样算合适的 呵呵。

这么做是无奈之举。
换了主控板电压可以从7.2V-9.6V 所以去掉了2节电池以减少重量也给电池仓腾出了一点空间。
固定音效板时发现炮管抬到最高转动炮塔总是被音效板卡在某个位置。我是PP版本的M1A2  开炮机构占空间较大实在没办法,只好给电池仓开个洞,把音效板伸出来一半---很好! 终于不卡炮塔了 也算是空间合理利用。
可能方法比较笨 但是问题解决了 呵呵 。

前部悬挂簧大图 呵呵

天地飞入门级控 操控起来还算可以  。
前灯 后灯可以自由开关。

悬挂效果 应该还可以吧 行走起来有重量感  承重轮起起伏伏 感觉还行 。

由于是菜鸟第一次改坦克  走了不少弯路  现总结一下 呵呵 。
我喜欢有发射功能的坦克 所以选择了PP版 和朋友对战有真实感(我们一次买了4台VS的坦克  2个M1A2  2个B2A6)
选了这个版本注定是不能改造比例失调的炮管和发炮机构的,底盘不会改高也没改  车身的缝隙过大是因为没有上5个固定螺丝。改造中觉得最费时间的是悬挂弹簧的选择  我找了6种弹簧 经过多次调试才算比较满意,再比较麻烦的是电路改造和电路板的摆放和固定  其中问题不断很是头痛。至于其他的改造基本难度不大。
新手改车 难免会让老鸟和各位高人嘲笑和不屑  呵呵。
发此贴只为与大家分享和得到更多的意见和建议以提高自己,谢谢大家支持看完此帖!

网友B:
期待视频,若是按照原厂设计,没跑几下估计主动轮中间的动力杆就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视频,若是按照原厂设计,没跑几下估计主动轮中间的动力杆就会断

视频一个人不好录制 等有人帮忙了再说吧   你说的哪个位置?
我改完了跑了很多次了 看不出来哪里会断   我不指望此车能越野  找个公园平坦些的空间  三五好友对战下也蛮不错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炮管还是不太完美

PP版的   还要PP对战呢  不能改   呵呵 。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看着就是赏心悦目,怎么车体前部有缝隙,合不紧

5颗车身螺丝一直没上 。

网友:
我也是喜欢有 弹道发射功能的 因为能打出炮 才叫坦克 呵呵
其实 你这个VS的M1地盘可以改高点  简单点办法就是 把摇臂的那个半月槽 往下面扩点 这样地盘就可以抬高点了
也可以尽量的接近真实的地盘比例了 到时候履带可能要加 几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视频一个人不好录制 等有人帮忙了再说吧   你说的哪个位置?
我改完了跑了很多次了 看不出来哪里会断   我不指望此车能越野  找个公园平坦些的空间  三五好友对战下也蛮不错的 呵呵

因为我以前买过恒龙1:24的,它的驱动轮跟你的一样,主要都是靠驱动轮中间的驱动杆带动履带,记得当时跑了下草地(驱动轮上卷了些草,接着卡卡几声),中间的驱动杆就断了2根

网友:
建议楼主把固定承重轮的螺丝涂成和轮子一样涂成沙漠色 ,这样更逼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以前买过恒龙1:24的,它的驱动轮跟你的一样,主要都是靠驱动轮中间的驱动杆带动履带,记得当时跑了下草地(驱动轮上卷了些草,接着卡卡几声),中间的驱动杆就断了2根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部分了  VS的不敢说不会坏 但是它的塑料用料还是值得信赖的  比起恒龙的塑料用料要好的多。
没有贬低恒龙的意思 但这是事实  东西只要用就会坏  坏了就修理 修不了就更换   没事  呵呵

网友A:
和遥控一起的确显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遥控一起的确显小

那是拍摄角度问题  更新了一张  那张是正确大小比例。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能告知一下弹簧尺寸吗?或者购买地址,太软好像驮不起车的重量,太硬就没什么吸震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能告知一下弹簧尺寸吗?或者购买地址,太软好像驮不起车的重量,太硬就没什么吸震效果

是这样的 弹簧我试了很多种  最后用了4种
1.原车带的最软的弹簧 用于第三、 四对承重轮。    2.线径0.6mm,外径4.8mm,带钩总长22mm  用于六、七对承重轮   3.线径0.4mm,外径3.9,带钩总长20mm  用于第二、五对承重轮
4.线径0.6mm  但是长度是剪短到10mm左右  用于第一对承重轮 这个需要自己调试长短。
购买地址自己淘宝搜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了!

网友D:
请lz分享下声光控制板的购买渠道,某宝上搜索到的都是1:16用的,个子太大

网友E(2012-06-30):
我觉得LZ换锂电会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lz分享下声光控制板的购买渠道,某宝上搜索到的都是1:16用的,个子太大

请到某宝网 搜店铺 伟恒工作室   不算广告 坛子里的人基本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LZ换锂电会更好些

想换,但是不知道具体好在哪里? 重量? 动力?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换,但是不知道具体好在哪里? 重量? 动力?还是。。。。

锂电无非是容量大点,重量小点,放电猛点(能支持的功率高),其实除了对电池重量和容量要求高的航模,锂电对于功率很小的像真模型意义不大,而且锂电还有各种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换,但是不知道具体好在哪里? 重量? 动力?还是。。。。

我想最主要的是体积优势吧,对1:24的车内空间来说,镍氢电池的体积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换成1000MAH的7.4伏锂电,你这车的上层电池仓的空间就完全可以腾给声组了。
不过由于电池重量变化,可能要重新调整悬挂。

楼主(2012-10-06):
看到最近VS的玩家比较活跃 !挖个坟吧 呵呵  有机会上个视频。

网友:
小小的问一下,你改的比例控制,芯片组哪里有?淘宝上找不见啊

网友F(2013-02-03):
你好,楼主的坦克灯是怎么改的,尤其是后面的红灯,还是一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楼主的坦克灯是怎么改的,尤其是后面的红灯,还是一半的

原车出厂就是这样  我没有改!
改的只是内部电路  可以控制灯的开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车出厂就是这样  我没有改!
改的只是内部电路  可以控制灯的开关

m1里面好像没有灯吧,你是自己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m1里面好像没有灯吧,你是自己加的吗

VS 的M1A2 原车是有前后灯的 ! 原来电路是一向前开动 前灯就亮  一倒车 后灯就亮。

网友F:
引用 楼主:
VS 的M1A2 原车是有前后灯的 ! 原来电路是一向前开动 前灯就亮  一倒车 后灯就亮。

我刚刚买了一个,对战的M1A2前后灯竟然是假的,拆开看看也没有线和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刚刚买了一个,对战的M1A2前后灯竟然是假的,拆开看看也没有线和灯

你买到假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买到假货了???

假货到不是,拆开了里面也都是VS的东西,也非常细致的,看说明书好像是2007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货到不是,拆开了里面也都是VS的东西,也非常细致的,看说明书好像是2007版的

......坑爹呀  现在都出2013版 2.4比例控了 。。。。。

网友:
悬挂太好了,什么时候发视频

网友F:
你全部换的是胖胖的主板和声组吗,两块板还是一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全部换的是胖胖的主板和声组吗,两块板还是一块啊

不是胖胖的  是伟恒声组 主控板 电调板 不过已经停产了。

网友G(2014-02-17):
引用 楼主:
开始上一些改造图片!

lz的主控板是什么型号的,电路是怎么接线的呢,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主控板是什么型号的,电路是怎么接线的呢,求解

伟恒声组 主控板 电调板 不过已经停产了。
具体接线说明书上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