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有多nb?高手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2-05-31):
如题,都说8fg厉害有个问题难道我了!控上都是2段3段开关,在想用什么方法给把2个或者多个开关给混控成多段开关!比如5.10段开关!谢谢解答

网友A:
用JR的飘过

网友B:
TDF的飞过

网友C:
有个东西叫'logic'.

网友D:
原帖由
soybean
于 2012-5-31 09:16 发表
有个东西叫'logic'.
 假设用3个开关,即可以得到8种组合,相当于8个开关,如果这3个开关是多段的,那么组合就更多了。。。。。。

网友E:
类似于排列组合的样子

网友F:
设置那么多还要你脑壳记性好才行那位要遥控波音747的才用得完那么多控制

网友G:
空中的时候其实完全记不住开关的位置的,楼主别担心好了

楼主:
呵呵 谢谢提醒啊··我用那么多开关是又目的的 aceone 有个失控返航 想用一个开关混控到7通上去,到时候一拨开关 飞机就自己回来了

楼主:
问题又来了 谢谢解答 怎么进入到逻辑开关那个菜单啊?

网友H:
第80页,应该是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