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悬停,无刷和有刷哪个省电?

楼主(2012-05-31):
仅仅悬停,无刷和有刷哪个省电?
航线呢?
3d呢?
发热时候呢?

大飞机呢?

网友A:
路人甲表示:有刷相对省电,但是能效低,动力差
大机现在都不用有刷电机了

网友:
肯定无刷省电啊,没有刷子阻力小很多;磁极较多,进角相对较小,更效率
由于结构原因,体积无法做得很小,还有无刷电调体积相对也比有刷大,所以有刷在小机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250以上基本就不会去考虑用有刷了

网友:
路人乙表示,现在与时俱进,实现无刷时代。

网友:
现在无刷电机也很小了,不过越小的无刷,成本越高。所以小J还是有刷的多

网友B:
路人丙表示,爽飞是正道,省不省电,能飞多久你也是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人丙表示,爽飞是正道,省不省电,能飞多久你也是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人丙表示,爽飞是正道,省不省电,能飞多久你也是懂的~~~

谢谢!我mini cp买来就换无刷了

网友:
现在还考虑“有刷”和“无刷”?多多潜水吧。。。

网友:
放着都不用电!

网友:
小机机最好用有刷空心杯很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人甲表示:有刷相对省电,但是能效低,动力差
大机现在都不用有刷电机了

这话老矛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矛盾,现在讨论有无刷多是于小机基础上的,大机还是果断无刷
小机原配有刷电机虽然动力差能效低,但是总功率低,所以相对省电
改了无刷,能效高,动力好,转速快,但是功率也大啊(估计没人换低功率无刷吧),市面上匹配的无刷电机功率都要比原装有刷大,而且不要忘记电调也多少耗电的
很多朋友改GCP无刷,原装电池要比原来有刷飞行时间短

网友:
2楼的话自相矛盾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着说着我自己都蒙圈了
权当灌水好了

网友:
必须无刷啊,没有电刷,电机的效率提高了很多,同时外转子无刷电机在同样重量、同样转速的情况下扭矩比有刷大很多。想当年的380电机根本就带不起来450这么大的飞机,为啥,电机自重太大了。想当年没有无刷的时候你见过有这么多玩电直的么,有也就是雷鸟、嘉宝什么的烂飞机。同样的输出功率,有刷要比无刷轻很多。
可以说电直的两次技术上的革命才让电动这么火爆,第一是无刷,第二是高倍率高能量密度的离聚合物电池。

什么有刷,镍氢电池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仅仅悬停,无刷和有刷哪个省电?
航线呢?
3d呢?
发热时候呢?

大飞机呢?

我的有刷丘V3,室内休闲练习机,250克,3s 500mah电池悬停8分钟下来3.6V。

网友E:
标题
强磁有刷电机的低转扭力比无刷大,无刷的优点是重量轻,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