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六A遥控 无法稳定油门 推一格就爬升 减一格就降 ...
[求助]天六A遥控 无法稳定油门 推一格就爬升 减一格就降落

楼主(2012-05-31):
FF飞控 好盈20A 天六A遥控 飞的时候 推一格就爬升 减一格就降落 为什么没有办法稳住油门啊?

网友A:
我也有这个困惑,求高人指导

网友:
帮顶。请教高人。

网友B:
标题
手法问题吧,需要不断的修正。想定高装了气压计就得了

网友C:
调升降舵3

网友D:
舵机响应是有延迟的,只有不停的微笑的修正,他就可以保持悬停了,喝喝

网友E:
这也是我初期飞的困难,其实这是设备的硬伤。
但可以通过手工不停修正。
比如将油门不停的抬升和降低,形成PWM效应,而且飞机有一定的反应迟钝,这样就形成比较平滑的飞行。
多飞飞模拟器,多飞飞,多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我确实现在是 手工不停修正 还以为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办法呢

网友F:
拆开,把油门通道摇杆后面压片压着的那些格子用砂纸打磨光滑,上油

网友G:
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安装精准度高的气压计

网友H:
因为你用的是天6,我也是

网友I:
我觉得是控分辨率问题吧,换个天7,8,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