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中联上固定横轴的销钉如何无损取出?

楼主(2012-05-31):
请问EP200中联固定横轴那个销钉如何取出啊?太TMD的紧了!!!

螺丝刀,扳子,钳子,冲子、榔头轮番上阵都不好使....

最后崭新的中联变成了这样!!!!!

泰世你们是怎么安装固定的这颗销钉?更换新款大桨夹必须取出这个销钉....请告知我如何无损取出这颗销钉的方法好吗?多谢了~!

网友:
伤家笑了  烙铁加热,用钳子夹住顶出销钉一端,用钳子拔出

楼主:
谢谢NF7 用烙铁加热?销钉孔里边上胶了么?

网友:
拿个差不多粗细的东西顶着敲几下就出来了....

楼主:
呵呵,几下?我用了上述工具大力敲了不下200下……

网友:
我一下就出来了   搞个比销钉稍微小点的硬钢针,顶住敲那么几下就好

网友:
200下肯定是工具比洞大...

网友:
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上面的方法都试过都取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