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8四轴不能启动

楼主(2012-05-31):
郁闷呀,3608四轴一直正常飞的,昨天去拍一个景区,无故不能启动,偶尔2号跟4号能启动,弄了将近40分钟,经检查,接线、信号灯一切正常,后来尝试在2、4号能启动的情况下,推油,摇杆,1、3号电动也动起来了,尝试起飞,切入姿态模式、GPS模式,也很正常,按这个方法飞了7块
电池
,总算完成拍摄任务。
今天早上再次尝试启动,还是跟昨天一样,究竟是什么问题呢,百思不得其解,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据说电调需要校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还问了大僵,你是不是升级了最新固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进入调参软件,将电机怠速调到最高,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哪个地方可以调怠速?

楼主:
多谢garywwb的指点,搞定了!非常感谢!

网友D:
有一个可能:你升级后的调参,把马达怠速往上再调一下。我上次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