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锥柄配件难找啊!求助于各位

楼主(2012-05-31):
我有一个的锥柄铣夹头,但是没有螺母,也没弹簧夹头,本地市场太小了,根本买不到配件,淘宝上逛了很多,但人家一听只买个螺母,人家就爱理不理的了,现求各位帮我看看这柄是M2吗?用什么样的弹簧夹头?螺母打算自己加工个~~

楼主:
标题

此柄全长120,锥柄部长68,锥大端直径18,小端14,5丝是M33*2的,内锥孔口23.7后拉杆M10的普通丝~这就是这柄的参数,

网友:
弹簧夹头自己做啊
买洛钢来去给人家初加工车锥度,在热处理,在精车,线切割避空槽。搞定
我以前厂里用的大多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我的莫2插口最大处17.8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螺母要怎么做呢,大概的步骤有那些?

网友:
淘宝上搜下征宙家的东西,有一家卖的很全,螺冒夹头啥的都可以佩到.........不过单配的话,鞍子比马贵,最好还是直接买一套了........

网友:
对啊  配来的东西不到位 淇不可惜

网友:
M1的才难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