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老手,像真3D机和板身3D机在吊机上是不是很大的不 ...
请问下老手,像真3D机和板身3D机在吊机上是不是很大的不同呢?

楼主(2012-05-31):
原来一直飞赢家的extra 260那款机子,吊机都很熟悉了(可以手接起降),后来买了架北西的像真extra 260 epp机,结果硬是吊不起来,两架飞机的起飞重量基本一样(700克,两个相差50克左右,动力配置朗宇2216 1100KV+40a 电调+1047桨),不知道是水平问题还是哪方面设置有问题?
各位老手多指教啊!!!!!

网友A:
 楼下高手解答! 水平不行?

网友B:
掉不起来原因有很多。。楼主是否能说的详细点?是动力不够还是跺面不够呢?

网友C:
你如果水平高的话自己就能分析出原因了,飞机就在你旁边,而且你也亲身体验了.
3d像真机本来舵效就比3d板机低,这是正常的,它吊机的进入方式和吊机时舵面,油门配合都与板机不同,需要更高的吊机技术.
用3d板机和像真3d进行比较3d性能是不公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动力应该是够的,电机的拉力在1.2KG上下,2分之一油门位置,加点油就可以垂直爬升了,舵面基本都在140%(控是6EX的),不知道够不,现在是吊机时加点油就往上串,只能滚1周到2周这样,然后就向前后、左右较大幅度的摆动了,修正时就有点乱了,希望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就是因为水平不高所以才来请教老手的啊,因为飞了五年的3D都是飞板机,这次才换成像真机的,旁边也没有模友现场指教,经过两天的调试,现在侧飞、四点横滚、蛇滚等基本上都调好可以做了(虽然还有点难看),看了老兄的指教,我看可能是油门配合和舵面反应方面存在问题,如果两种机子在吊机的手法方面还有什么更详细的说法,希望再次赐教!

网友C:
像真3d舵面转角可以调大些,45-50度左右.
板机吊机时只是稍微动一些舵面飞机就修正垂直了,吊像真机要看具体的情况,可能要将舵打完,如果还不能调整垂真的话,需要短暂的满舵量和全轰油同时操作,就可以调整垂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了,明天有空再去试试看!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了,ollie 兄弟说得对,油门的感觉是关键,像真机舵效需要较大油门配合才行,现在扭力滚可以滚动到电池报警了!谢谢各位大侠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