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问个超级菜的问题。。。。。。。。。。。。。

楼主(2012-05-31):
我的天6 2.4G控到家了。我想问问,那个对码是每次起飞前都要做一次吗?还有个很菜的问题就是:航模的动力系统中是不需要开关的吗?电调和接收器上电是接上电池就上电吗?。求各位高手点解。是天地飞的微型接收器,最小那种。那上面那个SET键就是开机键吗?

网友:
对码一次就可以了,以后不用再对码的。开关是油机上用,因为只是接收系统开关,电流下。电动模型电流很大,不用开关,电调接接收机,电池接电调即上电。

网友:
只需一次!

网友:
第一次先接电,后开控对频。以后先开控后对频!

网友A:
 更正.先开控后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正.先开控后通电!
好水的大将

网友:
我见过的一个遥控器,常要对的,只有好的遥控器只一次

网友:
地板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