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低价位A轴

楼主(2012-05-31):
用42步进电机+钻夹制作的便价A轴

我怎么不能上图?图片不能直接上传的吗。请问怎样上传图片?
终于可以上传了。

网友:
42电机,5mm轴,怎么连钻夹,还有轴向间隙怎么避免

楼主:
实物图,还没找到铝块,先上其它的图

网友:
是不是 图片太大了 ?

网友:
想看图 因为我也做过

网友:
42步进电机能行吗?转速多少?什么驱动器?

网友:
没有用减速器吗?

网友A:
这样设计是有问题的。建议楼主去查查相关设计资料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我也着急。现在终于可以上图了,42电机用来雕刻应该行吧,驱动器自己做的,转速有2500左右吧。没用减速器只要是为了省钱,只是用来玩的,不生产产品,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是有问题的。建议楼主去查查相关设计资料

轴向松动问题吧,我可以用顶尖把它顶死,这样就没有间隙啦,其实我用手拉没感到有间隙的。

网友:
玩玩可以,精度差了点

网友B:
驱动板自己设计的?!什么芯片?!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自己设计的?!什么芯片?!介绍下!

用的是TA8435H,以前做好的,试过能转就不理了,现在再拿出来用用。

网友(2012-08-17):
这PCB雕刻的真漂亮。

网友:
这个。。。。42杆子太细了吧。。

86的看着扎实点。。

网友:
最起码也要同步轮变速一下啊

网友:
不加减速箱,驱动不细分,一个脉冲1.8度,驱动上128细分0.014度。

网友C:
就怕电机的扭矩HOLD不住。

网友D:
这个简单有创意,只不过担心电机的扭力,支撑架上最好装轴承。

网友E:
lz啊,你这个钻夹和步进电机轴连接的东东我好像在淘宝见过,这个连接杆是不是用两个内六角的螺钉来调整的,我总觉得这样不是很好啊,虽然和你一样只是玩玩而已。但是电机轴和卡盘好像很难连接哦,lz有没有什么别的精度好点的办法,我很想参考一下

网友F:
弄个输出轴为法兰盘式的减速头,再配上这个步进电机就大不-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