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成功改blheil无刷

楼主(2012-05-31):
用了一上午终于能捍贴片电阻了,按着隐形人的说法把主电机输出的电容焊掉 换了个2.2k的电阻,手上只有2.2k 他说1-5k都行
,感谢suvsuv的帖子让我会刷无刷电调的程序,还教我怎么判别无刷电机是否启动,以前从来没用过无刷电机,
先发个图,庆祝下,然我去威个脚架先
稍后再放上改无刷的详细图

网友:
锤子机有必要这样折腾吗?
玩六通**,会让你惊喜的!

网友:
这……是为攻下六通做铺垫么?

网友:
这种基本定型的机改无刷难度比六通装机难度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没必要,就是想练练手,换六通也用自己做的电调,下一步打算叠焊mos管,xp3a变成xp10a。刚试了下,6mm空心杯完全不能锁尾,换个7mm的看看。

网友:
锁尾是个关键问题,改了无刷虽然转了,飞起来能锁住,才是成功
支持楼主折腾,等成功报告~~~

网友:
回复 楼主:

7mm尾电机+47mm直径的玩具飞机桨应该能锁住,或者就直接买个mini或mcpx的尾桨可能效果更好。原装尾桨有点小了

网友:
LZ这么小的无刷,哪儿搞到的?

网友:
另,LZ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这样改,估计也不便宜吧?

楼主:
gcp原厂无刷电机60,xp3a无刷电调45,8051下 载器45,7mm空心杯装上了,小桨找不到,主要看看这电调刷的怎么样!下一步准备入minicp或者fbl100或者火狐200自己装

网友:
牛人,太会折腾了

网友:
搞不好这事情可以申请吉尼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cp原厂无刷电机60,xp3a无刷电调45,8051下 载器45,7mm空心杯装上了,小桨找不到,主要看看这电调刷的怎么样!下一步准备入minicp或者fbl100或者火狐200自己装

可以买45mm尾桨试试,配合7mm锁尾能给力些

楼主:
标题

7mm空心杯原配尾桨锁尾无压力,就是结构改变太大,飞起来很不稳,还少个脚架,话说无刷动力真是比空心杯强很多啊!

网友:
动力不用说了,无刷很爆
脚架弄个金属吧,无刷不差这点重量
动力增加的同时,炸鸡损失也会大些

飞起来不稳可能是重心不在主轴上,试试调整电调电机安装位置试试

网友:
看样子位置也不怎么能调了。把电池放在电机对面?或许可以平衡吧
牛人。我用911改无刷失败了。

楼主:
目前搞到这样,飞起来是没问题了,也能控制了不秒炸了,飞了3个电可以悬停了,下面想把电机后移,放到尾管和机身结合的那个位置,这样可以做一个底板一个侧板 ,安装起来就方便了应该。以前用铁丝做了个脚架一炸就弯,手头还没有合适的钢丝,雨伞新买的也不舍得拆啊,哈哈,矿泉水瓶剪一个导师可以。无刷的声音都比空心杯好听,哈哈。

目前搞到这个状态

目前搞到这个状态

网友:
我晕,你用最爆的原厂主无刷。建议用400电池,否者····嘿嘿,,你懂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放弃911那小电池吧,换个300mah或400mah的CP电池,用魔术贴粘上还好调重心。

楼主:
我还以为电池不行了,我说怎么一块电就飞一分多,买电池去,话说原厂主无刷不是最爆的吧,貌似c05m什么的都比他爆?

网友:
这机机不需这么折腾吧。

网友:
我以前也有把小鸡改无刷的想法,后来一想,空心杯100起落还没出现问题,算了,还是大机爽

网友:
换上cp的主板,斜盘,啊门。。。华科尔会气死么??

网友:
锤子机悬停和六通机悬停不是一回事。
俺911玩了一会就以为悬停容易。
上六通才知道起飞秒炸的说法不是盖的。
俺买了CP以后20天,才会四面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