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801失控了。

楼主(2012-05-31):
前两天飞丢一个X75,损失400+,原因是被骑车的干扰。视线转移,没找到飞机。
今天飞丢一个F15,损失600+,原因。2801失控。拉上天后就没动力,打舵没任何反应。最有可能的就是2801失控。

我飞飞机一直飞的很远。从没见过2801失控。这一时时间,掉了两个飞机。郁闷到了。。。

这里飞电直用2801的好象还比较多,有人失控过吗?我有必要换控吗?都掉怕了。。。

网友:
宅鸡恨少外出  偶尔出去必炸

网友:
电池松了?

楼主:
两种情况:
失控
断电

原因不明。。。

网友A:
第一次听说2801失控,等真相。

网友:
拿个飘飘,绑上相机,盲拍,然后看拍回来的画面,再回去找,我一朋友就这么干过,而且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2801失控,等真相。

ME TOO

网友:
慰问楼主,提控回家

网友:
我用2702V接收的时候确实时空过三次,第一次还怀疑打错舵,第二次、三次然我确信确实是失控。不过用rx2801的时候暂时没失控过

网友:
找到原因再说吧,现在说太武断了。

网友:
很少听说2801失控哦。

网友:
都飞丢了,什么都不好说了

网友:
严重慰问了!!强烈关注!O_O"会不会飞机超出了遥控范围?!

网友:
28的接受没有失控过

网友:
关注,28在飞450,头回听说失控,是否有可能接收电调线掉了,导致掉电?

楼主:
我也不太清楚。我也不相信失控,距离是不会超出的。我飞其它飞机。飞到看不到飞机再回来都没有失控。看来更大的可能是断电了。反正就是上天后。无任何反应。看头飞机掉江里

网友:
是不是接收插头震松了啦?起飞之前没做地面测试?电调线断了?这些都有可能啊
节哀吧,好歹是固定翼哇,损失还能小点

网友:
关注,28在飞450